stc12c5a60s2详细例程

楼主(2015-05-11):
其中有20多个例程!

网友A:
不错,留着用得上

网友B(2015-07-27):
其实我想问的是这款单片机的AD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谁有个好贴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的是这款单片机的AD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谁有个好贴链接

STC12C5A60S2片内AD程序
/*(1)
P1_ADC_EN:特殊功能寄存器
P1.x作为A/D转换输入通道来用允许特殊功能寄存器。
相应位为“1”时,对应的P1.x口作为A/D转换使用
,内部上拉电阻自动断开。
(2)ADC_CONTR:特殊功能寄存器
CHS2/CHS1/CHS0是模拟输入通道选择,

CHS2/CHS1/CHS0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CHS2  CHS1  CHS0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
0                 0         0 选择P1.0为A/D输入
0                 0         1 选择P1.1为A/D输入
0                 1         0  选择P1.2为A/D输入
0                 1         1 选择P1.3为A/D输入
1                 0         0 选择P1.4为A/D输入
1                 0         1 选择P1.5为A/D输入
1                 1         0 选择P1.6为A/D输入
1                  1          1  选择P1.7为A/D输入

ADC_START是模拟/数字转换(ADC)启动控制位,设置为1时,开始转换。
ADC_FLAG是模拟/数字转换结束标志位,当A/D转换完成后,ADC_FLAG=1。
(3)ADC_DATA:A/D转换结果特殊功能寄存器

模拟/数字转换结果计算公式为 结果=256×Vin/Vcc

Vin是模拟输入通道输入电压,Vcc为单片机实际工作电压,
用单片机工作电压作为模拟参考电压 */

//2、STC12C5A60S2内ADC采样电压值,
//先采样30次然后去掉上下10个再取平均值
//STC12C5A60S2内ADC采样
#include <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p P0 //数据端口
#define scanp P2  //位端口
sbit wei=P0^6;
sbit duan=P0^7;
sbit fmq =P1^7;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不带点共阳段驱动信号

uchar code tab_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点共阳段驱动

uchar code scan[]={0xfe,0xfd,0xfb,0xf7};

              //位扫描驱动信号
uint display[4]={0,0,0,0}; //初始显示数字
uint con=0, _data=0,data2=0; //con显示循环变量_data为ADC采样值临时变量data2显示数据临时变量
//下面五行为ADC定义

sfr P1ASF=0x9d;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RESL=0xbe;
sfr AUXR1=0xa2;

/*sfr P1_ADC_EN=0x97;
sfr ADC_CONTR=0xc5;
sfr ADC_DATA=0xc6;*/

void t0_t1_init();//t0显示扫描定时器和t1串口比特率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out(uchar byte);  //串口发送字节函数
uint average(uint buffer[30]); //采样数据处理函数
void AD();                //电压采样30次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 x);     //延时函数
void beep()
{
        fmq=0;
        delay1ms(100);
        fmq=1;
        delay1ms(100);
}
void main()
{
        t0_t1_init();
        adc_init();
        while(1)
        {
                AD();
                if(data2>4700|data2<4000)
                beep();        //报警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0_t1_init()
{
        SCON=0x50;
        PCON=0;
        TMOD=0x21;
        TH1=TL1=0xe6;
        TH0=0xf0;
        TL0=0x60;
        EA=ET0=1;
        // ES=1;
        TR1=1;
        TR0=1;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P1ASF=0x01;//启动P10为ADC模拟输入口把内部上拉电阻断开
        P1ASF=0x02; //启动P11为ADC模拟输入口把内部上拉电阻断开
        AUXR1&=0xfb; //adrj_0 高8位在ADC_RES
        ADC_RES=0;    //初值
        //开启ADC电源 并设置转换周期为54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SPEED_1_1,chs000(选择AD采样通道p10)
        //ADC_POWER=1; CHS2,1,0为0,用p1.0作为输入。SPEED1,0
        ADC_CONTR=0x80;//用p1.0作为输入
        ADC_CONTR=0x81;//用p1.1作为输入

        delay1ms(2);
        // IE|=0xa0;
}
//////采集30次电压值//////
void AD()
{
        char i;  uint temp_buf[30]={0};
        for(i=0;i<30;i++)
        {
                ADC_CONTR |=0x08; //开启转换
                while((ADC_CONTR&0x10)==0);
                ADC_CONTR &=0xe7;     //清除标志
                temp_buf[i]=ADC_RES;   //取出数值到temp_buf
        }
        _data=average(temp_buf); //采样30次后的数据代入处理函数处理后返回处理后的数值,给下面用串口发送出去
        uart_out(_data);
}
////先对整个数组的三十个值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列,
//////  ///再去掉最大5个和最少5个再求平均值;函数返回temp值///
uint average(uint buffer[30])
{
        uchar i,j;
        uint temp;
        for(i=1; i<30; i++)
        for(j=29; j>=i; --j)
        {
                 if(buffer[j-1] > buffer[j])
                {
                        temp = buffer[j-1];
                        buffer[j-1] = buffer[j];
                        buffer[j] = temp;
                }
        }
        temp = 0;
        for(i=5; i<25; i++)
        {
                temp += buffer[i];
        }
        temp = (uint)(((float)temp) / 20 + 0.5);
        return(temp);
}
///显示数据处理及扫描显示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_4ms(void) interrupt 1
{
        data2=_data;
        data2=_data*19.53;
        display[0]=tab_d[data2/1000]; //用带小数点的段码
        display[1]=tab[(data2/100)%10]; //用不带小数点的段码
        display[2]=tab[(data2/10)%10];
        display[3]=tab[data2%10];
        TH0=0xf0;
        TL0=0x60;
        if(++con==5) con=1;
        // segp=0xff;
        wei=1;
        P2=scan[con-1];
        wei=0;
        duan=1;
        P2=display[con-1];
        duan=0;
        delay1ms(10) ;
        P2=0xff;
//        segp=display[con-1];
//        scanp=scan[con-1];
}
//串口发送节字函数////
void uart_out(u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0);
        TI=0;
}
///1ms延时////
void delay1ms(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250;j++);
}

网友D(2015-12-24):
内容挺丰富,下载学习了。

网友E(2016-03-10):
引用 网友C:
STC12C5A60S2片内AD程序

不错,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F(2016-05-15):
好强大的    我也刚开始学

网友G:
很好可以对比下89c51的时序问题了

网友H(2016-07-21):
楼主,里面差spi的,能不能传一下呢

网友I(2017-04-27):
没有钱下载了。

网友J(2017-07-15):
好东西,收藏备用,指不定那天就用到了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单片机AD采样程序及其寄存器讲解
http://www.51hei.com/bbs/dpj-42513-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L:
谢啦~谢啦~谢啦~谢啦~

网友M(2017-08-14):
不错,留着以后用

网友N(2017-09-25):
这内容应该挺有用的,学习下。

网友O:
有关于485通信的吗

网友P:
正学习这个单片机中,不错的资料哦。谢谢!

网友Q(2018-01-26):
嗨spi例程有吗?

网友R:
我想看STC12C5A60S2使用SPI总线通讯的那个例程,结果是空的,很伤心,谁有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S: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T(2018-04-25):
正在研究STC12C5A60S2,谢谢分享!!!

网友U(2018-08-25):
感谢作者的分享!!

网友V:
受教了,十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W:
组装个t12控制电路

网友X(2018-11-18):
n您好,我现在还没有积分,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Y:
可以的,参考还是不错的

网友Z(2020-02-12):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Z:
不错的资料,很好

网友AA(2020-05-25):
点赞,很有用,我想下载

网友AB(2020-09-19):
引用 网友W:
组装个t12控制电路

这个很好啊,公布下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