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路板 有问题

楼主(2015-05-11):
根据仿真图焊接 为什么程序下载进去 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肯定是电路有问题 用万用表仔细检查

网友C:
找个熟悉的同学问问啊

网友D:
上网找资料啊

网友E:
先检查电路是不是存在虚焊

网友F:
首先看看是不是存在虚焊,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每个元器件之间是否短路或者断路。然后就是检查程序有没有驱动之类的。

网友G:
用万用表进行检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H:
电路有没虚焊,原件有没损坏,程序有无错误

网友I:
使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是否短接,虚接(断路)

网友J:
可能是芯片烧了

网友K:
先检查根据仿真图焊接的电路是否正常啊!比如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元器件没焊接,极性元器件焊接反什么的,还有就是电源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断路!

网友L:
分段检查看看哪部分出问题

网友M(2017-03-06):
肯定硬件方面问题

网友N:
可以先用万用表检查引脚之间是否有虚焊、漏焊或短路的情况,如果没有问题,再看看引脚有没有接错或者程序有没有问题,程序里面定义的引脚要与焊接之后的相对应,还是不行的话就可能是芯片焊坏了,再焊一个试试。

网友O:
第一步 量输入电压 确定获得了 如果你有内外转换的话 比如12v转5v
第二步 检查转换芯片是否有电压输出 输出范围是否合适
第三步 把单片机的外围东西断开先不用 只用最小系统 然后写个简单的延时程序驱动一个led 看单片机能否正常工作
第四步 如果能 根据你设计的逻辑 测量需要的管脚是否输出应该的电压了 我自己就遇到过需要推挽输出但端口初始化是准双向 结果逻辑对就是推不起来

网友P:
从头对一遍

网友Q:
把多余的功能先删掉,运行个简单的程序试试看。先确定下硬件有没有问题,再去找软件的毛病

网友R:
可能是代码逻辑上有错误

网友S:
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焊接问题,建议先测试硬件电路,在检查程序无误后重新下载。

网友T:
感觉像是虚焊

网友U:
仿真的话默认给芯片供电,焊电路需要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V:
原因:硬件部分原理图和实际焊接有没出入.源程序有没通过仿真.认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