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13003c 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5-11):
如图,电源部分那个Q4是13003C,但是却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网上也找不到详细的解说?其中C3是CBB22电容用来降压的。
R4和R5都是100Ω,稳压二极管是12V,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大概是14V,我尝试去掉Q4和R5(就变成了最简单的稳压电路),
通电发现R4开始烧黑,可能是功率太大的受不了,看来R4和Q5一定有着什么神奇的作用。R5换成大一点的可以解决?
大神可以解答下?

网友A:
ic2这个芯片的名字是什么?3端稳压器?

网友B:
并联在正负电源之间,是并联稳压电源的调整管?
13003是高压小电流管,用在14V的电路中作稳压好象说不通!

网友C:
R4  R5 13003都不要  zd1功率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2这个芯片的名字是什么?3端稳压器?

对,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  R5 13003都不要  zd1功率大点

可是看资料,稳压管都要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呢

网友D:
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还是有些奇怪,但是认真看了一下,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凡事都要讲道理,那么下面说说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
一、先从220~电源开始,前面的EMI就不说了,直接到阻容降压这里,R3和C3组成了阻容降压,至于这个两个元件的作用就不说了,阻容降压我们都知道它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降压电路,这种电路有两个缺点
1、地不冷地,而是热地(热地就是要咬人的)
2、带负载能力弱。
二、全波整流也不说了,这里只是要说一下,阻容降压加全波整流出来的电压应该在60V之上(脉动直流)。
三、到了楼主疑惑的地方了,三极管13003是干嘛的呢,现在就来看一下作用,在说13003之前,先来看看一下稳压二极管ZD1,
1、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是12V,也就是说在11V的时候,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不导通的,相当于开关断开,必
须要高于12V才会导通。
2、电阻R4:目前我看是只有两个作用,一是取一个控制电压,二是在稳压二极管导通时限流。
3、电阻R5:限流
4、Q4三极管:13003,额定电流1.5A。
5、IC2三端稳压:7805,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大输出电流:1.5A
而从三端稳压的最大输入电压可以看出,13003这里的作用是降压。
这里是如何直到降压的作用呢?
我的分析如下:
首先、全波整流出来的是脉动直流电压,这个波型只要学过模拟电路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只正半周期,但是每个周期都会过一次零点)、当电压在零点以上时,二极管会导通,通过电阻R4分得压,再是R5限流再到13003的基极,此时三极管导通,有的人会说,三极管导通不是对地,直接就断路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么它是如何截至的呢,刚才说了,每一个周期会过一次零点,过零点时,只要这个电压低于12V,稳压二极管就不会导通了,三极管基极就没有电流流过,三极管自然就会截至了,这里的开关频率y就会有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还是有些奇怪,但是认真看了一下,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凡事都要讲道理,那么下面说 ...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下可明白了。
大神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下可明白了。
大神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可以,三极管的主要作用还是起到一个流过大电流,稳压的作用。。。。。。。。我的QQ939740651

网友E:
这个三极管就是并联式稳压电路,在阻容降压中常用,输出电压升高、三极管导通加大、三极管的电流增加、总电流增加、阻容降压上的压降增加、输出电压减少。

网友F:
分NPN和pnp 之分。

网友G:
开关管,一般开关电源用的比较多

网友H:
这个电路是一个电阻降压,桥式整流,“稳压二极管、三极管、R4(取样电阻)、R5(输入、限流电阻)”组成的并联稳压(第一级稳压)电路。IC2是第二级稳压。(降压电阻之前的是一些开关、熔丝、滤波)。

整流出来的电压加在稳压二极管和R4上,由于稳压二极管上的电压可以认为是不变的,变化的部分全部都加在取样电阻R4上,经三极管放大后(电压升高时三极管的上电流大,反之亦然),反馈到前面的R2、R3上,起到稳压作用。但是这里可以看出,稳压二极管是一个电压较高的稳压管(由于有C4的存在,所以当负载非常小的时候,电压会达到半波峰值)所以稳压精度不高,所以有必要再加一级三端稳压器做二级稳压。
由于电路里没有给出原件参数,所以只能做出理论分析。

网友I:
楼主关心的问题是13003周围阻容所组成电路的功能,以及没有13003是否也能工作?不知我揣摩楼主的意思对否?如果是的,那我的看法是:1.如果220VAC输入电压是稳定的,也就是市电电压是稳定的,那么没有13003肯定也能工作的,假如市电电压波动过大,有了13003分流作用,稳压管ZD1和限流电阻R4的散热功耗压力(俗称热应力),就小多了;2.假如要节省元件数,确实可以省掉13003,但是稳压管的散热功率要加大,R4的散热功率也要加大。意思就是13003散掉的热,要转移到ZD4和R4上了,所以要加大。

网友J:
电源调整开关管啊

网友K:
电压击穿稳压管ZD1后三极管导通,然后短路那个ic电压,起过压保护

网友L:
感谢你的提问

网友M:
不知说得对不:ZD1、R4、R5、Q4构成一个恒流源作为桥式整流电路的负载;它的用途:不管三端稳压器的负载是否变化,都使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稳定。注意此桥式整流电路好象接了一个继电器。所以恒流负载的目的,主要是使继电器工作稳定,并提供继电器断开时的反向电动势泄放通道。

网友N:
#在这里快速回复#3003是一种高反压低放大倍数的NPN型开关三极管,常用于30-40W电子镇流器中。

网友O(2023-01-16):
反常规的设计,比较费电,不推荐

网友P:
只能说,是并联稳压。

网友Q:
过压保护用

网友R:
这种电路用在阻容降压电路中并不是为了稳压,只能算扩流限压,稳压由IC2完成。是负载电流有较大起伏变化的应对措施。此类电路常见于低端用电设备的控制装置的电源电路。下图是某灯具的控制器电路,用4个1W稳压二极管完成楼主图中13003的类似功能。

网友S:
很简单么,稳压二极管是12v,全桥出来的电压如果超过13v,r4电压就会超0.7v,13003也就导通了,把电压钳位在13v左右,给7805安全的环境,如果没有13003,全桥出来的电压负载轻的情况下很可能升几十v,稳压管和r4会嘎嘣的,连累7805

网友T:
Q4 并联稳压器

网友U:
嵌位,就是把稳压管的功率加大

网友V:
配合稳压管ZD1进行限幅作用

网友V:
串联稳压IC 7805极限输入电压有限,不能直接应用在电容限流电路中,增加ZD1与Q4将7805的输入电压限制在ZD1+0.7V范围内以防止7805的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值

网友W:
引用 网友S:
很简单么,稳压二极管是12v,全桥出来的电压如果超过13v,r4电压就会超0.7v,13003也就导通了,把电压钳位 ...

这个回复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