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5-05-11):
AVR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1、-1、我已经写好了,但是递增跟递减不会写,求教
#include <iom88v.h>
unsigned char outpu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定义一个有小数点的数组给个位
unsigned char output1[]={0x3f,0x06,0xd5b,0xc4f,0xe66,0xe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一个没有数组的给百十位
unsigned int shuzhi=100;
unsigned char dispaynum=1;
unsigned int System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char flag2;
unsigned char flag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anshi)
{
        unsigned int x,z;
        for(x=yanshi;x>0;x--)
        {
                for(z=110;z>0;z--);
        }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
   PORTD = 0xff;
   DDRD  = 0xff;   //端口D输出
   PORTC = 0xff;
   DDRC  = 0xff;   //端口C输出
   PORTB = 0x0f;
   DDRB  = 0xf0;
}

/*void yy(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B  = 0xf0;   //端口B输入
         PORTB = 0x0f;
         i=PINB;
         i&0x0f;
         if(i!=0x0f) key=1;
         else key=0;
}
*/
void keyy(void)
{
        unsigned int i;

//---------------------------------------------K1
    if(!(PINB&(1<<0)))
          {

                  if(!(PINB&(1<<0)))
                          {
                           if(flag==0){shuzhi++;flag=1;}
                      }
          }
          if(PINB&(1<<0)){flag=0;}
//-----------------------------------------K2
           if(!(PINB&0x02))
          {
                   if(!(PINB&0x02))
                          {
               if(flag1==0){shuzhi--;flag1=1;}
                          }
          }
          if(PINB&0x02){flag1=0;}

//------------------------------------------K3
           if(!(PINB&0x04))
          {
                  delay(2);
                  if(!(PINB&0x04))
                          {
                          if(flag2==0)
                      {
                              while(1)
                                  {shuzhi++;
                                          if(dispaynum==1)
                {
                        PORTD=output[shuzhi%10];  //取数值的个位数
                        PORTC=0xfb;               //使LED3使能
                        dispaynum=2;
                }
    else if(dispaynum==2)
            {
                    PORTD=output1[(shuzhi%100)/10];  //取数值的十位数
                    PORTC=0xfd;                     //使LED2使能
                    dispaynum=3;
            }
    else if(dispaynum==3)
            {
                    PORTD=output1[shuzhi/100];      //取数值的百位数
                    PORTC=0xfe;                     //使LED1使能
                    dispaynum=1;
            }

                               flag2=1;}
                          }
                          }
          }
    if(PINB&0x04){flag2=0;}
}
void dispay (void)
{
        if(dispaynum==1)
                {
                        PORTD=output[shuzhi%10];  //取数值的个位数
                        PORTC=0xfb;               //使LED3使能
                        dispaynum=2;
                }
    else if(dispaynum==2)
            {
                    PORTD=output1[(shuzhi%100)/10];  //取数值的十位数
                    PORTC=0xfd;                     //使LED2使能
                    dispaynum=3;
            }
    else if(dispaynum==3)
            {
                    PORTD=output1[shuzhi/100];      //取数值的百位数
                    PORTC=0xfe;                     //使LED1使能
                    dispaynum=1;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yy();
        while(1)
        {
        dispay();
        keyy();
        /*System_Time++;       //防止数据跳动过快,延时一段时间数值再减一
                if (System_Time > 1000)
                {
                        System_Time = 0;
                shuzhi--;
            }

                if(shuzhi==0)        //循环数值再到999
                {
                        PORTC=0xef;
                        shuzhi=999;
                }*/

        }

}

楼主:
#include <iom88v.h>
unsigned char outpu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定义一个有小数点的数组给个位
unsigned char output1[]={0x3f,0x06,0xd5b,0xc4f,0xe66,0xe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一个没有数组的给百十位
unsigned int shuzhi=100;
unsigned char dispaynum=1;
unsigned int System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char flag2;
unsigned char flag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anshi)
{
        unsigned int x,z;
        for(x=yanshi;x>0;x--)
        {
                for(z=110;z>0;z--);
        }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
   PORTD = 0xff;
   DDRD  = 0xff;   //端口D输出
   PORTC = 0xff;
   DDRC  = 0xff;   //端口C输出
   PORTB = 0x0f;
   DDRB  = 0xf0;
}

/*void yy(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B  = 0xf0;   //端口B输入
         PORTB = 0x0f;
         i=PINB;
         i&0x0f;
         if(i!=0x0f) key=1;
         else key=0;
}
*/
void keyy(void)
{
        unsigned int i;

//---------------------------------------------K1
    if(!(PINB&(1<<0)))
          {

                  if(!(PINB&(1<<0)))
                          {
                           if(flag==0){shuzhi++;flag=1;}
                      }
          }
          if(PINB&(1<<0)){flag=0;}
//-----------------------------------------K2
           if(!(PINB&0x02))
          {
                   if(!(PINB&0x02))
                          {
               if(flag1==0){shuzhi--;flag1=1;}
                          }
          }
          if(PINB&0x02){flag1=0;}

//------------------------------------------K3
           if(!(PINB&0x04))
          {
                  delay(2);
                  if(!(PINB&0x04))
                          {
                          if(flag2==0)
                      {
                              while(1)
                                  {shuzhi++;
                                          if(dispaynum==1)
                {
                        PORTD=output[shuzhi%10];  //取数值的个位数
                        PORTC=0xfb;               //使LED3使能
                        dispaynum=2;
                }
    else if(dispaynum==2)
            {
                    PORTD=output1[(shuzhi%100)/10];  //取数值的十位数
                    PORTC=0xfd;                     //使LED2使能
                    dispaynum=3;
            }
    else if(dispaynum==3)
            {
                    PORTD=output1[shuzhi/100];      //取数值的百位数
                    PORTC=0xfe;                     //使LED1使能
                    dispaynum=1;
            }

                               flag2=1;}
                          }
                          }
          }
    if(PINB&0x04){flag2=0;}
}
void dispay (void)
{
        if(dispaynum==1)
                {
                        PORTD=output[shuzhi%10];  //取数值的个位数
                        PORTC=0xfb;               //使LED3使能
                        dispaynum=2;
                }
    else if(dispaynum==2)
            {
                    PORTD=output1[(shuzhi%100)/10];  //取数值的十位数
                    PORTC=0xfd;                     //使LED2使能
                    dispaynum=3;
            }
    else if(dispaynum==3)
            {
                    PORTD=output1[shuzhi/100];      //取数值的百位数
                    PORTC=0xfe;                     //使LED1使能
                    dispaynum=1;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yy();
        while(1)
        {
        dispay();
        keyy();
        /*System_Time++;       //防止数据跳动过快,延时一段时间数值再减一
                if (System_Time > 1000)
                {
                        System_Time = 0;
                shuzhi--;
            }

                if(shuzhi==0)        //循环数值再到999
                {
                        PORTC=0xef;
                        shuzhi=999;
                }*/

        }

}

网友A:
你好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