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测量电机的振动?

楼主(2015-05-11):
比如说用“加速度传感器”,具体用什么型号?输出的是电压还是频率,输出结果与实际振动的数学关系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用加速度太复杂 我记得有专门的震动传感器

网友B(2017-04-13):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个

网友C:
我觉得用震动传感器比较容易实现 震动传感器某宝上有很多 也不贵 根据你的需要选型 我个人喜欢开关量的型号 不太喜欢压电输出的型号 处理起来没有开关量的快 缺点是只能知道频率 不知道震动的幅度

程序上设个计时器 ns级别的 接到一路INT上 再弄个转速传感器 接到另外一个INT上 内存里开个够大的缓冲区 或者直接上eeprom 测试时 间隔固定时间采集一次震动传感器的触发次数和转速 两个值保存在缓冲区或eeprom里 测试完毕读出数据 转到excel里 做个图表 很容易对比出转速和震动频率的关系

我自己用这方法做个电机电流波动图 自我感觉看着还是挺直观的

网友D:
看你是什么电机啊,有些电机是可以直接知道转速的,至于震动,这个最终原因也是由转速影响的吧

网友E:
用震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