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独立按键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5-05-12):
各位大神,小弟我最近在毕业设计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单片机按键检测的(单片机我刚刚学一两周),主要表现在: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运行的数码管会熄灭,释放按键数码管又恢复,检测程序是我根据书上和网上写出来的如下:
void keyscan()
{
   if((key2==0)&&(s==2))
   {
    delay(10);
    if((key2==0)&&(s==2))
     {
      count1++;
   while(!key2);
     }
   }
   if((key1==0)&&(s==1))
   {
    delay(10);
    if((key1==0)&&(s==1))
     {
      count2++;
   while(!key1);
     }
   }
}

这个keyscan()函数我在中断中调用了。
void Time0 () interrupt 1
{
   time=10;//设置改变的时间基数为10s。
   TH0 = (65536 - 50000)/256;
   TL0 = (65536 - 50000)%256; //设置定时时间为50MS
   keyscan();
    t ++ ;
      if( t == 10)  //0.5秒
   {
     half_sec ++;
     t = 0;。。。。。。。。
求大神指导。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把delay(10);延时中的10改短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elay(10);延时中的10改短些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过了,也会出现按键按下时数码管的熄灭的情况。

网友B:
把“延时函数”用“显示函数”代替试一试。

网友C:
修改延时就好了。

网友D:
完整的贴出来,

网友D:
按下去时好象是程序不动了

网友E:
能运行程序就可以吧  之前在课设时做的也是按下去数码管短暂熄灭 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