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锁,修改密码时,不能写入24C02

楼主(2015-05-12):
我在按下(key=O)时,可以将密码(123456)写进24C02,但是当我重置密码(333333)之后,再次输入新密码时,提示密码错误,求帮助?主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_ms.h"
#include  "矩阵键盘.h"
#include "i2c.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_ms.h"
#include "mim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0x0a //输入密码
#define B 0x0b  //修改密码
#define D 0x0d //关锁
#define enter 0x0c //确认
#define backspace 0x0f //退格键
#define O 0x0e //初始化密码
sbit baojing = P2^0; //蜂鸣器接口
sbit lock = P1^5;//锁信号
uchar  mima_5[6] = {1,2,3,4,5,6}; //初始密码
uchar flag_change;
uchar aa;//存放密码错误的次数,够三次报警
uchar bb;
uchar flag_t0;
void baoj1()//报警函数
{
int i;
for(i = 0;i < 5; i++)
{
  baojing = 0;
  delay_ms(5);
  baojing = 1;
  delay_ms(5);
}
}
void baoj()
{
uchar i;
for(i = 0; i < 10; i++)
  baoj1();
}
/*密码处理函数*/
void mimachuli()
{
uchar key,i;
uchar  mima_1[6]={' ',' ',' ',' ',' ',' '};//存放密码缓冲区
uchar  mima_2[6]={' ',' ',' ',' ',' ',' '};
uchar  mima_3[6]={' ',' ',' ',' ',' ',' '};
key = step_choose();
if(key == A)//A被按下,接收输入密码,处理
{
  RdFromROM(mima_1,0x00,6);
  if(mima_1[5]==3)
    {
    lock=0;
    delay_ms(1000);
    lock=1;
  }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_pos(0,0);
  write_n_char(" press password ");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1)) //密码正确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right ");
    aa = 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lock = 0; //开锁
    baojing = 0; //响一下
    delay_ms(1000);
    baojing = 1;
    TR0 = 1;
    flag_t0 = 1;
    while(key != D && flag_t0) //D没按下一直开
    {
     key = keyscan();
    }
    TR0 = 0;
    lock = 1;//D按下了关锁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if(key == B)//B被按下,修改密码
{
  RdFromROM(mima_1,0x00,6);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_pos(0,0);
  write_n_char(" input password");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1)) //密码正确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right ");
    aa = 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delay_ms(15000);
    flag_change = 1;
    while(flag_change) //下面开始修改密码
    {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_pos(0,0);
     write_n_char("In new password");
     delay_ms(1500);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Input new pass"); //确定新密码
      lcd_pos(1,0);
      write_n_char(" word again");
      delay_ms(20000);
      lcd_pos(0,0);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In new password");
       if(input_mima(mima_3))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3)) //密码正确
        {
         WrToROM(mima_2,0x00,6);
         delay_ms(1000);//把修改的密码存进24C02
         RdFromROM(mima_1,0x00,6);
                                   if(mima_1[5]==3)
                                      {
              lock=0;
                                         delay_ms(1000);
                                            lock=1;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has");
         lcd_pos(1,0);
         write_n_char("changed already");
         delay_ms(10000);
         flag_change = 0;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flag_change = 0;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flag_change = 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_ms(10000);
   aa++;
   if(aa == 4)
   {
    aa = 0;
       i = 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
   }
  }
}
if(key==O)
    { WrToROM(mima_5,0x00,6); //把修改的密码存进24C02
     RdFromROM(mima_1,0x00,6) ;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if(mima_1[4]==5)
    {
      lock=0;
    delay_ms(1000);
    lock=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50ms定时
{
TH0 = 0x4c;//50ms定时
TL0 = 0x00;
bb++;
if(bb == 200)//10秒时间到
{
  bb = 0;
  flag_t0 = 0;
}
}
void main()
{
yjinit();//液晶初始化
baojing = 1;
lock = 1; //关锁
TMOD = 0x01;//选择定时器0方式1
EA = 1;//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0;//关闭定时器
TH0 = 0x4c;//50ms装初值
TL0 = 0x00;
while(1)
{
   mimachul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