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无线遥控避障

楼主(2015-05-12):
/******************************************
*******************************************
                程序名称:蓝牙无线遥控避障
******************************************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WM.h>  //包含前面讲到的PWM头文件,此头文件导入后能产生1KHZ的PWM信号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rward_L_DATA  200
#define Forward_R_DATA  200
#define Back_L_DATA  190
#define Back_R_DATA  190
#define Turn_Left_L_DATA  230
#define Turn_Left_R_DATA  230
#define Turn_Right_L_DATA  230
#define Turn_Right_R_DATA  230
/***自定义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对应软件上的数据设置**/
#define leftdata    0x11
#define rightdata   0x22
#define forwarddata 0x33
#define backdata    0x44
/*******L293D逻辑电平口定义******/
sbit L293D_IN1=P1^5;
sbit L293D_IN2=P1^6;
sbit L293D_IN3=P1^1;
sbit L293D_IN4=P1^0;
sbit L293D_EN1=P1^3;
sbit L293D_EN2=P1^4;
/*****左传感器和右传感器接线定义***/
sbit Left_InSen=P2^3;
sbit Right_InSen=P2^0;
/******寄存器地址赋值******/
sfr AUXR=0x8e;
sfr BRT=0x9c;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BUF_DATA,flag1,flag2,flag3,flag4,Last_SBUF_DATA;
unsigned int count1=0;
unsigned int speed;
char s[10];                 //存放速度值的缓冲区
/*******函数声明*******/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t);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DATA);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k;
        do{
                j = 44;
                do{
                        k = 100;
                        do{ _nop_(); }while(--k);
                }while(--j);
        }while(--i);
}
/*************************电机控制函数******************/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前进
{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1;
         L293D_IN4=0;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Back(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后退
{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0;
         L293D_IN4=1;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Turn_Left(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左转
{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1;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Turn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右转
{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1;
        L293D_IN4=0;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Stop(void)        //停止
{
     L293D_IN1=0;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PWM_Set(0,0);
}

/****************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t)
{
    while(*pt)
                Send_Char(*(pt++));
}
/****************发送字符函数****************/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DATA)
{
     ES=0;//关闭串口中断
         flag1=0;
     SBUF=DATA; //将数据发送出去,可以在电脑串口工具的接收区观察
     while(!TI);//数据发送完毕之后,T1会置1
     TI=0;
     ES=1;//重新允许串口中断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flag1=1;//如果产生了中断,说明单片机串口接收到数据,串口中断标志置1
        SBUF_DATA=SBUF;        //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RI=0;//中断标志
}
/****************************障碍检测函数**************************/
void jiance(void)
{
        if(Left_InSen==0&& Right_InSen==1) //如果左边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提示左边有障碍物
          {
                 if(flag2!=1)
                   {
                          Delay1ms(500);
                          flag2=1;
                          SendString("\r\n左方有障碍物...\r\n\r\n");
                   }
          }
        else
          {
                 flag2=0;
          }
        if(Left_InSen==1&& Right_InSen==0) //如果右边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提示右边有障碍物
          {
                 if(flag3!=1)
                   {
                          Delay1ms(500);
                          flag3=1;
                      SendString("\r\n右方有障碍物...\r\n\r\n");
                   }
          }
        else
          {
                 flag3=0;
          }
        if(Left_InSen==0&& Right_InSen==0) //如果前方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提示前方有障碍物
          {
                 if(flag4!=1)
                   {
                          Delay1ms(500);
                          flag4=1;
                          SendString("\r\n前方有障碍物...\r\n\r\n");
                   }
          }
        else
          {
                 flag4=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WM_ini();

        TMOD|=0x10;
        TMOD&=0x1F;
        TH1=(65536-36815)/256;
        TL1=(65536-36815)%256;          // 20ms
        TR1=1;
        ET1=1;

        EX0=1;
        IT0=1; //

        SCON=0x50;//设置串口工作在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BRT=0xff;
        AUXR=0x11;

        ES=1;  //允许串行中断
        EA=1; //开总中断
        SendString("已经进入蓝牙无线控制模式,\r\n\r\n请按下对应的键盘按键,无线遥控小车。\r\n");

while(1)
{
jiance();
if(flag1==1)        //如果产生过中断,证明串口接收到了数据
{
        flag1=0;
        if(SBUF_DATA!=Last_SBUF_DATA)
        {
        switch(SBUF_DATA)
        {
                case leftdata: SendString("小车正在左转...\r\n\r\n");break;
                case rightdata: SendString("小车正在右转...\r\n\r\n");break;
                default: break;
                }

        }
         switch(SBUF_DATA)
        {
        case leftdata: Turn_Left(Turn_Left_R_DATA,Turn_Left_L_DATA);break;
        case rightdata: Turn_Right(Turn_Right_R_DATA,Turn_Right_L_DATA);break;
        case forwarddata: Forward(Forward_R_DATA,Forward_L_DATA);SendString("小车正在前进...\r\n\r\n");SendString(s); break;
case backdata: Back(Back_R_DATA,Back_L_DATA);SendString("小车正在后退...\r\n\r\n");SendString(s);break;
                                         default: break;
                }

         Last_SBUF_DATA = SBUF_DATA;
        Delay1ms(30);
        }
                    else Stop();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count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n=0;
        TH1=(65536-36815)/256;
        TL1=(65536-36815)%256;          // 20ms
        n++;
        if(n>=50)
        {
                n=0;
                speed=(float)count1*1.0053096;
                count1=0;
                sprintf(s,"speed:%3dcm/s\r\n\r\n",(unsigned short)speed);//将速度转化为字符串送到S数组中
        }
}

网友A:
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