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控制LED亮度

楼主(2015-05-1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定义LED端口
uchar scale;//用于保存占空比的输出0的时间份额,总共10份
//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x
//出口参数:无
//说明:晶振为12M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2;j++);
}
//1/1200秒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t;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秒中的比例位置
TF2=0;
tt++;
if(tt==10) //每1/120秒整开始输出低电平
  {
   tt=0;
   if(scale!=0) //这里加这一句是为了消除灭灯状态产生的鬼影
    LED=0;
  }
if(scale==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高电平
  LED=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n;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RCAP2H =0xFC; //赋T2的预置值,溢出1次是1/1200秒钟
RCAP2L =0xE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程序循环
{ ;//主程序在这里就不断自循环,实际应用中,这里是做主要工作
  for(n=0;n<50000;n++); //每过一会儿就自动加一个档次的亮度
  scale++;
  if(scale==10)scale=0;
}
}

网友A(2017-05-27):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t main()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Eacute;è&Ouml;&Atilde;NVIC&Ouml;&ETH;&para;&Iuml;·&Ouml;×é2:2&Icirc;&raquo;&Ccedil;&Agrave;&Otilde;&frac14;&Oacute;&Aring;&Iuml;&Egrave;&frac14;&para;&pound;&not;2&Icirc;&raquo;&Iuml;ì&Oacute;&brvbar;&Oacute;&Aring;&Iuml;&Egrave;&frac14;&para;
  delay_init();//&Ograve;&raquo;&para;¨&Ograve;&ordf;&frac14;&Oacute;&Eacute;&Iuml;&Otilde;&acirc;&cedil;&ouml;&pound;&not;&Ograve;&ordf;&sup2;&raquo;&Egrave;&raquo;&Atilde;&raquo;·¨&Iuml;&ucirc;&para;&para;,&Ograve;&ordf;&Oacute;&Atilde;µ&frac12;&Otilde;&acirc;&cedil;&ouml;delay_ms()&ordm;&macr;&Ecirc;&yacute;&Ecirc;±&pound;&not;±&Oslash;&ETH;&euml;&Iuml;&Egrave;&Ograve;&ordf;µ÷&Oacute;&Atild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delay_init()&ordm;&macr;&Ecirc;&yacute;
//        BEEP_Init();
        LED_Init();
        EXTIX_Init();

//        LED0=0;
        while(1)//&Egrave;&ccedil;&sup1;&ucirc;&Atilde;&raquo;&Oacute;&ETH;·&cent;&Eacute;ú&Ouml;&ETH;&para;&Iuml;&pound;&not;&frac34;&Iacute;&Ograve;&raquo;&Ouml;±&Iacute;&pound;&Aacute;&ocirc;&Ocirc;&Uacute;&Otilde;&acirc;&Agrave;&iuml;&pound;&raquo;µ±·&cent;&Eacute;ú&Aacute;&Euml;&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ordm;ó&pound;&not;&frac34;&Iacute;&Igrave;&oslash;×&ordf;µ&frac12;&Ouml;&ETH;&para;&Iuml;·&thorn;&Icirc;&ntilde;&ordm;&macr;&Ecirc;&yacute;&Egrave;&yen;&Ouml;&acute;&ETH;&ETH;
        {
  }
}
*/

int main(void)
  {
  u16 a;
        delay_init();
        LED_Init();
        KEY_Init();
        TIM3_PWM_Init(599,0);
        while(1)
        {

    static u8 key_flag=1;

                if(key_flag&&(UP ==0||DOWN==0))
                {

     delay_ms(30);
                        key_flag=0;
                        if(UP==0)

                        {
        if(a<600)
                                        a+=100;
      }

                        else if(DOWN==0)

                        {
       if(a!=0) a-=100;
       }

                         TIM3->CCR1=a;

    }

                else if(UP==1&&DOWN==1) key_fla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