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交通灯的控制及仿真 求仿真源文件

楼主(2015-05-12):
大学毕业设计求
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
1) 设计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控制电路,要求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两个交叉路口的车辆交替运行,两个方向能根据车流量大小自动调节通行时间,车流量大,通行时间长,车流量小,通行时间短。
2) 每次绿灯变红灯时,要求黄灯先亮5S,才能变换运行车辆。
3) 东西方向、南北方向车道除了有红、黄、绿灯指示外,每一种灯亮的时间都用数码管显示器进行显示(采用倒计时的方法)。
4) 同步设置人行横道红、绿灯指示。
5) 考虑到特殊车辆情况,设置紧急转换开头。
6)综合仿真。
7)绘制与设计相关的电路原理图,框图;
8)用protues进行软件仿真要求成功;

网友A:
正在做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等啊

网友B:
这问题网上一大把。我就不明白,这种不动脑筋又懒散的做法,怎么好意思说“大学毕业设计”?!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BD很多案例很完整,很详细,稍加改动,换个名字就是你的了。

先给一张硬件原理图,需要再给程序。

网友D:
用protues进行软件仿真要求成功;

网友E:
我也在做

网友F(2015-10-10):
引用 网友G:

请问朋友做完了吗?可以让我看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做完了吗?可以看看吗

网友I(2016-03-30):
各位哥哥们这个问题有做完的吗   可以的联系弟弟  QQ1245138267 谢谢

网友J:
原先还挺羡慕大学生的,哪晓得南郭先生的风气在这些大学生圈子里也很盛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各位哥哥们这个问题有做完的吗   可以的联系弟弟  QQ1245138267 谢谢

我也在做这个题目,不知道你们可有做完的 qq835368043,谢谢了

网友L:
虽然网上有很多模拟交通灯案例(起码可以搜到100个),但是有几个能用于你的毕业设计?大部分是没有解释的,不能验证的。一个个看吧!验证吧!看得懂吗?能仿真演示吗?毕业设计不是抄在纸上就能交卷的!要演示,要答辩,能过关吗?实实在在介绍你一本书:北航社出版、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书中有“模拟交通灯”和“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案例,内容有电路设计、程序设计(每条语句有注释)和Proteus仿真,能演示,足以交卷过关。建议你先去书店看看,满意了再买书。不但可以找到模拟交通灯的案例,还有其他许多可用于毕业设计的案例,这本书就是给你们这些“尴尬人”毕业设计用的。有问题,还可咨询,zzlls@126.com

网友L:
虽然网上有很多模拟交通灯案例(起码可以搜到100个),但是有几个能用于你的毕业设计?大部分是没有解释的,不能验证的。一个个看吧!验证吧!看得懂吗?能仿真演示吗?毕业设计不是抄在纸上就能交卷的!要演示,要答辩,能过关吗?

网友L:
实实在在介绍你一本书:北航社出版、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书中有“模拟交通灯”和“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案例,内容有电路设计、程序设计(每条语句有注释)和Proteus仿真,能演示,足以交卷过关。

网友L:
建议你先去书店看看,满意了再买书。不但可以找到模拟交通灯的案例,还有其他许多可用于毕业设计的案例,这本书就是给你们这些“尴尬人”毕业设计用的。有问题,还可咨询,zzlls@126.com

网友L: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不但可以找到模拟交通灯的案例,还有其他许多可用于毕业设计的案例。有问题,还可咨询,zzlls@126.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BD很多案例很完整,很详细,稍加改动,换个名字就是你的了。

先给一张硬件原理图,需要 ...

不知道你是用C还是汇编编的,能把源文件发给我一下吗?我正在做这个毕业设计,就是弄不出来仿真。谢谢了我的QQ是835368043

网友M:
楼主我现在在做这个课题,还有资料吗?麻烦发一份可以吗?谢谢了。邮箱nihaoziyuan999@163.com

网友N(2016-05-12):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现在在做这个课题,还有资料吗?麻烦发一份可以吗?谢谢了。邮箱

兄弟,交通灯资料还有没有??有的话发一份给我邮箱。1304109286@qq.com正在做这个毕业设计,谢谢。

网友L:
红、黄、绿灯指示,灯亮时间倒计时,同步设置人行横道红、绿灯指示,都能仿真。

网友L:
红、黄、绿灯指示,灯亮时间倒计时,同步设置人行横道红、绿灯指示,都能仿真。
但是,“根据车流量大小自动调节通行时间”,什么参数?怎么检测?如何表示?用什么仿真啊?并不是什么东东都可以仿真的!!!。
做实际应用项目,想法检测或传感车流量,倒是可以尝试的。但protues仿真,是不可行的,protues元件库中没有车流量传感器,也没有车流量的信号可用,怎么仿真啊?
还有“考虑到特殊车辆情况,设置紧急转换开头”,什么“特殊车辆情况”?不说清楚用什么信号表示?怎么仿真啊?
你这个“大学毕业设计”,是你自己想出来还是你老师布置的?如果是老师布置的,你叫他按你网上登出来的要求自己做做看。我这儿悬赏1000黑币等着他来拿。

网友O:
第一个要求是亮点,要根据车流量自动调节时间可不简单,要加传感器检测车流量,仿真怎么实现?

网友P:
我是初学者,感谢分享,下来看看。

网友Q(2017-12-07):
很无奈  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R:
好像这个要写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