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音乐播放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我最近做一个wav音乐播放器,借鉴了一些帖子,但是貌似都出自一人之手,然后我看了振南的sd卡教程,用51驱动了sd卡,然后问题来了,sd卡是驱动起来了,但从sd卡读出来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读取的bmp图片也不好用。。。。希望各位高手能给点启发~

网友A(2015-08-01):
播放器做成功了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从sd卡读出来的数据直接发VS1003芯片即可,VS1003会自动解码的。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对这部分讲得很清楚,确实需要可联系QQ群:324284310。验证:STC15单片机。

网友B:
主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ZNFAT.H"
#include "s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vs1003.h"
struct znFAT_Init_Args idata Init_Args; // 初始化参数集合
struct FileInfo idata fileinfo;         // 文件信息集合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ff; P0M0=0xff;P1M1=0x0C;P1M0=0x0C;P4M1=0x80;P4M0=0x80;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res=0,n=0;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UART_Init();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UART_Send_Str("串口设置完毕\r\n");
        znFAT_Device_Init();                     // 存储设备初始化
        UART_Send_Str("SD卡初始化完毕\r\n");
        znFAT_Select_Device(0,&Init_Args);       // 选择设备
        res=znFAT_Init();      // 文件系统初始化
        if(!res)               // 文件系统初始化成功
        {
                UART_Send_Str("文件系统初始化成功\r\n");
                UART_Send_StrNum("DBR扇区地址:",Init_Args.BPB_Sector_No);
                UART_Send_StrNum("总存储容量(K字节):",Init_Args.Total_SizeKB);
                UART_Send_StrNum("每扇区字节(个):",Init_Args.BytesPerSector);
                UART_Send_StrNum("FAT扇区数:",Init_Args.FATsectors);
                UART_Send_StrNum("每簇扇区(个):",Init_Args.SectorsPerClust);
                UART_Send_StrNum("第一FAT扇区:",Init_Args.FirstFATSector);
                UART_Send_StrNum("根目录开始扇区:",Init_Args.FirstDirSector);
                UART_Send_StrNum("FSINFO扇区地址:",Init_Args.FSINFO_Sec);
                UART_Send_StrNum("下一空闲簇:",Init_Args.Next_Free_Cluster);
                UART_Send_StrNum("剩余空闲簇:",Init_Args.Free_nCluster);
        }
        else                  // 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
        {
                UART_Send_StrNum("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 , 错误码:",res);
        }
        VS_Reset();          // VS1003复位初始化
        while(!znFAT_Open_File(&fileinfo,"/*.mp3",n,1))        //打开SD卡根目录下所有MP3文件中的第n个
        {
                UART_Send_Str("===========================================================\n");
                UART_Send_Str("打开文件成功\n");     // 从串口输出文件参数信息
                UART_Send_Str("文件名为:");
                UART_Send_Str(fileinfo.File_Name);
                UART_Send_Enter();
                UART_Send_StrNum("文件大小(字节):",fileinfo.File_Size);
                UART_Send_StrNum("文件当前偏移量(字节):",fileinfo.File_CurOffset);

                UART_Send_Str("文件创建时间:\n");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Date.year); UART_Send_Str("年");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Date.month);UART_Send_Str("月");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Date.day);  UART_Send_Str("日");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Time.hour); UART_Send_Str("时");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Time.min);  UART_Send_Str("分");
                UART_Send_Num(fileinfo.File_CTime.sec);  UART_Send_Str("秒\r\n");
                UART_Send_Enter();

                VS_sin_test(200);                 // 正弦测试,可以听到一声滴

                znFAT_ReadDataX(&fileinfo,0,fileinfo.File_Size); //调用读取文件函数(重定向),将数据送至VS1003

                VS_Reset();

                n++;
        }
        UART_Send_Str("===========================================================\n");
        UART_Send_StrNum("文件列举完毕,共有文件(个):",n);
        while(1);
        return 0;
}

网友C:
还没有学习,先提前自己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