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写倒计时程序

楼主(2015-05-13):
哪位大神帮我写个倒计时的程序,要求从键盘输入,分,秒,,要能暂停,C语言,非常感谢,,把作品发我邮箱1419214137@qq.com,

网友A:
回帖奖励 +13

稍微学学单片机句可以做了,网上找找可能有代码的

网友B:
回帖奖励 +13

用定时器功能做

网友B:
网上有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C:
回帖奖励 +13

路过.....

网友D:
回帖奖励 +13

#include<reg51.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j,k,a1,a0,s=60;
uint m;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char i)
        {
         for (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sh,uchar g)
         {
          P0=0x00;
          dula=1;
          P0=table[sh];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0x00;
          dula=1;
          P0=table[g];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m++;
         }
         void main()
         {
           TMOD=0x01;
           TR0=1;
           TH0=(65536-46080)/256;// 我的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
           TL0=(65536-46080)%256;
           ET0=1;
           EA=1;
                    while(1)
         {
           if(m==20)
           {
           m=0;
           s--;
           }
        a0=s%10;
        a1=s/10;
        display(a1,a0);
    if(s==0)
        {
        TR0=0;
        }
         }

          }

网友E:
回帖奖励 +13

新手飘过...向各位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