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采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1)如图1所示,使用ZMPT101B互感器对电压采样,输入100V左右的电压
二次侧可以接2,.5k的电阻采集5V左右的电压吗?(网站说采样电阻100欧)

2)如图2所示,使用ZMCT112B互感器对电流采样,输入5A左右的电流
二次侧可以接2k的电阻采集5V左右的电压吗?(网站说采样电阻100欧)

ZMCT112B

ZMCT112B

网友A:
电压互感器采样电阻可以比说明书上的稍高一点。
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不能大于说明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互感器采样电阻可以比说明书上的稍高一点。
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不能大于说明书上的。

您能针对我的电路图详细解释一下吗,这两种互感器都是电流型的,我想对电压取样,并联一个大电阻,但是采样电阻只有100欧,我不清楚这100欧采样电阻是与互感器并联(像我图画的那样),还是与互感器串联。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可以采样电压。电压互感器也不可以采样电流。

你用的互感器的型号我不太清楚。

网友B(2016-12-26):
这个我也在做,不过效果不是很好。需要用到肖恩二极管(如SR160),加电容滤波。类似整流二级管接法。电阻取决于AD的参考电压。直接接是不行的。

网友C(2019-12-30):
主要看互感器是否饱和,当然从理论来说,采样值是越小越好的,小的话它消耗能量少,互感器相对来说会精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