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将电源引脚属性设置为passive可以吗

楼主(2015-05-14):
由于不太清楚引脚是电源power还是IO,都设置为passive可以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一样吧,你干嘛非用仿真调试,光用他画图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一样吧,你干嘛非用仿真调试,光用他画图就行了呗

我想问的是画图、制版,而不进行仿真,设置不对会不会对制版有影响?

网友A:
应该不会影响的,我也是刚用这个,他们就告诉我不用设置那些功能,主要把封装画好生成pcb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影响的,我也是刚用这个,他们就告诉我不用设置那些功能,主要把封装画好生成pcb图就行了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这个不用管。我之前画板的时候就没管,直接画出来就行

网友C:
这个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