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的引脚

楼主(2015-05-15):
有源晶振也叫做晶体振荡器,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里面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  有源晶振
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有源晶振在电气上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电工学上这个网络有两个谐振点,以频率的高低分其中?较低的频率是串联谐振,较高的频率是并联谐振。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处: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有源晶振是由石英晶体构成的,石英晶片之以是能当为振荡器施用,是基于它的压电效应:在晶片的两个极上加一电场,会使晶体产生机械变形;在石英晶片上加上交变电压,晶体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机械变形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虽然这种交变电场的电压极其微弱,但其振动频率是十分不变的。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与晶片的固有频率(由晶片的尺寸以及外形决定)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将急速增加,这种征象称为"压电谐振"。
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不需要庞大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