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5-05-15):
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单片机在接收到电脑发送的数据后,再将数据发回来,可是在串口调试工具上,我以16进制发送00,我电脑接收到回来的数据是8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B:
第一,波特率不一致,第二晶振没选对

网友C:
要看看源程序才行啊

网友D:
串口通讯,波特率必须要一致

网友E:
把你的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F: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G:
看源程序

楼主:
换了二楼的软件,还是一样情况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x,y,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0;y>0;y--);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REN=1;
        TR1=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a=SBUF;
        flag=1;
}
这是我烧录的程序,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
程序在楼上

网友H:
用的晶振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晶振是多少的?

12M的晶振

网友I:
波特率不对,应该是

网友J:
波特率不对

网友J:
在调调串口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晶振的问题,12M的晶振的误差为8.51%;我换了11.0592M晶振后,完美解决,误差0%

网友K:
12M晶振对通信有影响,建议换11.0592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