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单点开关变自锁

楼主(2015-05-15):
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
我想用一个点动开关,来控制一路输出:
第一次启动开关,有输出;
第二次启动开关,无输出!
本人新学,只能实现第一种现象,无法实现输出关闭;
想用计数等方式比较,但是都没有成功!
谢谢你们!

网友A(2015-09-10):
可以取反

网友B(2017-05-29):
定义 按键 K1
定义 输出 LED1

如果 K1==0
延时去抖
如果 K1==0

LED=1
否则 LED 取反

网友C:
使用取反命令

网友D:
使用取反

网友E:
LED=~LED   这个语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void key ()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led=~led;
}
while(key==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