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继电器电路接法

楼主(2015-05-16):
这两个继电器要怎么接线?

楼主:
图没传上去....

网友A:
知道引脚的作用就很好办了,可以参考下图,图中的灯或者电机等负载直接换成继电器就行了,输入高电平就可以吸合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引脚的作用就很好办了,可以参考下图,图中的灯或者电机等负载直接换成继电器就行了,输入高电平就可以 ...

十分感谢

网友B:
“灯”一般是阻性负载,可以直接接。
而有电感线圈的继电器,由于电感原件接通或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有可能将驱动元件反向击穿。所以必须在线圈的两端反向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一般是阻性负载,可以直接接。
而有电感线圈的继电器,由于电感原件接通或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反电动 ...

只需把9引脚接电源正极,便能续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把9引脚接电源正极,便能续流。

这就不是图中所说的“接12v或不接”,而是阻性负载可以不接,电感负载必须接

网友C:
对啊 啊啊

网友D:
可以看这张图!

网友E:
楼上已达

网友F:
根据实际的控制需求嘛

网友G(2016-03-05):
这两个是什么啊

网友H:
继电器中的常开端口,1,2与3,4是有关联的同一器件。

网友I:
1脚和2脚就是继电器的线圈,3脚和4脚就是你想控制的东西当开关用。

网友J(2016-12-19):
5V直接输入吗,不需要串接电阻?

网友K(2017-04-25):
很好,接得对。

网友L:
要看实际的控制需求

网友M:
都说得对的,网上什么都有

网友N:
图中发光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指示继电器通断吗???

网友O(2017-10-21):
這是林頓電晶體陣列積體電路喔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這是林頓電晶體陣列積體電路喔

什么“林頓電晶體陣列”?台湾来的还是香港来的?
该器件的中国主流名称是大电流复合晶体管阵列,有7组达林顿管(复合晶体管),输入电压兼容TTL或COMS电平,输出端灌电流可达500mA,可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并能承受50V高电压,由于输出端并联了续流二极管,可消除电机线圈通断切换时产生的反电势副作用,适用于驱动电感性负载。

网友Q(2018-01-26):
引用 网友A:
知道引脚的作用就很好办了,可以参考下图,图中的灯或者电机等负载直接换成继电器就行了,输入高电平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