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_isp不知道怎么设置COM串口

楼主(2015-05-16):
用stc_isp不知道怎么设置COM串口, 也找不到。

楼主:
在线等啊 ,求助

网友A:
你用开发板还是烧录器?

网友A:
用最新版的isp下载工具,假如连接成功会自动检测到com口的

网友B:
你是用什么下载工具的呀?如果是用USB转串口的,那就需要安装USB的下载驱动呀!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序!

网友C:
驱动没安上吧,用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D:
驱动没装上。

网友E:
驱动没装

网友F:
电脑上没有9针串口的话,就要用USB转串口线转换一下。转换线是需要驱动程序的,看来你自己做转换线不太容易,如果买的话,一般会带驱动程序或告诉你使用哪个驱动程序。

网友G:
右击计算机,进入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会显示你的串口,将stc改成相应的即可。如果串口失败,看一下是否安装了驱动。

网友H:
安装下驱动吧!!没装驱动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I:
COM口不对 你可以打开我的电脑 右击 查看设备管理器 然后就可以看到你用的是那个串口了

网友J:
对不起,你电脑没有啊

网友K:
得先安驱动

网友K:
不安驱动,有时候检测不到,只能供电

网友L:
在有驱动的前提下,在看我的电脑下的管理,就可以找到COM了

网友M:
可能是你没接上串口线

网友N(2016-12-31):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

网友O:
首先得安装驱动,然后打开计算机/设备管理器/端口,进入高级也可改串口号

网友P(2018-12-10):
安装下驱动精灵吧!没有驱动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Q:
点开电脑管理看端口有没有感叹号。有的话就是没装驱动。
可以看看你下载的芯片的型号是什么,我只知道两种CH340好像可以直接用,CP2102就要安装驱动,这个论坛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