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感觉不匹配啊 新人求助啊

楼主(2015-05-16):
  这是怎么回事,COM口感觉不匹配啊, 刚才是学单片机

网友A:
打开你的电脑,系统属性,设备管理看看端口是com几然后在选择就OK了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 打开你的电脑,系统属性,设备管理看看端口是com几然后在选择就OK了

网友C:
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你的USB是在哪一个端口。

网友D:
查看设备管理器 I可以看到你用的串口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右键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系统属性,设备管理看看端口是com几然后在选择就OK了

网友F:
电脑,系统属性,设备管理看看端口是com几然后在选择

网友G:
进入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用的是那个口,然后在软件中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H:
电脑,系统属性,设备管理看看端口是com,如果com口比较大,设置高级选项,改小一点(一般1到4)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