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stc89c52和stc12c5a60s2的区别

楼主(2015-05-16):
它们工作时哪个速度快。做智能小车用哪个效果好。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
AT的不清楚,STC89c52只有8K ROM,12C5A50S2看型号应该是60K的ROM,另外STC12系列应该是可以实现省电模式的MCU。其他更详细的内容你还是去官网上查手册吧。

网友B:
STC12C功能强大点

楼主(2015-07-25):
引用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
AT的不清楚,STC89c52只有8K ROM,12C5A50S2看型号应该是60K的ROM,另外STC12系列应该是可以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2016-01-23):
引用 网友A:
都是51单片机
AT的不清楚,STC89c52只有8K ROM,12C5A50S2看型号应该是60K的ROM,另外STC12系列应该是可以 ...

stc12c5a引脚跟89c52的引脚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12c5a引脚跟89c52的引脚一样吗

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E(2016-04-09):
可以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