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显示程序流程图

楼主(2015-05-16):
4.3.1DS1302显示流程图
      DS1302芯片是首先进行初始化,然后给芯片的复位端一个高电平,可以写入一个目标地址,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向该地址写入数据,当数据写入完时,再次写入地址,读出数据。见图4-3-1

4.3.2DS1302的控制字
      位7:控制字节的最高有效位必须为逻辑1,如果它为0,则不可以把数据写入。

       RAM/:如果为0,则表示存取时钟数据,如果为1,则表示存取RAM数据。

       A4~A0:指示操作单位地址。

       RD/W:写0代表进行写操作,写1代表读操作。

4.3.3 DS1302的数据写入写出
在控制字指令输入后的下一个SCLK时钟的上升沿时,数据被写入DS1302,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同时,在紧跟8位控制位指令后的下一个SCLK脉冲的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读出数据也是从最低位开始。经过8个时钟周期的控制节的写入,一个字节的写入将在下8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完成,数据传输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DS1302的写数据时序图见图4-3-3

经过8个时钟周期的控制读指令的写入,控制指令串行写入后,一个字节的数据将在下8个时钟周期的下降沿被读出,注意第1位读出是在最后一位控制指令所在脉冲的下降沿输出,要求RST保持高电平。DS1302的读数据时序图见图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