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怎样滚动显示

楼主(2015-05-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IK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TXMCU*COM";
sbit LCD1602_E=P2^7;  // 使能
sbit RW=P2^5;  // 选择写入
sbit LCD1602_RS=P2^6; // 选择发送命令
uchar num,bb;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1602_RS=0;          //使能
  P0=com;             //赋值              //P0口接液晶屏
  delay(5);
  LCD1602_E=1;
  delay(5);
  LCD1602_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1602_RS=1;
  P0=date;
  delay(5);
  LCD1602_E=1;
  delay(5);
  LCD1602_E=0;

}
void init()   //初始化
{
  LCD1602_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第一行地址 指针
}
void main()
{
   RW=0;  //选择写入为低电平
   init();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write_com(1); // 清屏
                   write_com(0x80+0x53); // 第二行地址 指针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while(1)
        {

      for(num=0;num<10;num++)
        {
                write_com(0x18); //从右往左开始流动10位
                delay(100);
        }
                write_com(1); //清屏    去掉这个清屏就可以从右往左流动,

        }
   }

        //   我要的效果: 我要从右往左流动10位就清屏,从新开始从右往左流动

                        //    搞不定  请问怎么弄谢谢了!!!!

862 Bytes, 下载次数: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