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给STM32发送 0x01 0x02 0x03 ,STM32给串口助手回 0x04 0x05 0x06大神,...

楼主(2015-05-17):
串口助手给STM32发送 0x01 0x02 0x03  ,STM32给串口助手回 0x04 0x05 0x06

网友A:
你这是编的移位还是一串数字。

网友A:
如果是一串数字的话,很简单啊,直接给变量赋值加一

网友A:
如果是对寄存器位数移位的话,那就通过指针指定位数,再对指针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编的移位还是一串数字。

一串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串数字的话,很简单啊,直接给变量赋值加一

怎么赋值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对寄存器位数移位的话,那就通过指针指定位数,再对指针移位。

不懂

网友B:
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