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5-05-17):
void send(uchar*datl,uchar m)
{ uchar i,j,temp
cs=1;  //片选信号
cs=0;  产生下降沿
for(j=0,j<2,j++)   //
{temp=datl[2*m+j];    //先送八位高数据?这个语句怎么理解,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for(i=0,i<8,i++)
  clk=0;
  if((temp&(0x80)==0x80)
   {DAT=1; }
   else
   { DAT=0;
       }
     }

网友A:
怎么这么多无效楼层呢

网友B:
是看你传入的指针数组是怎么存储的,你这个是先高8位,后低8位,
另外你程序少了temp<<=1,下面的for循环8次都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