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巧】利用LCD1602的背光控制端,实现呼吸效果

楼主(2015-05-18):
LCD1602是大家DIY的时候比较常用的显示器件。
使用方便,编程简单。
1602有16个引脚,具体每个引脚的功能我也就不多说了。
本帖只讨论背光控制接口A和K(也有叫做BL+,BL-的)。
为了方便实现,我只用K来控制背光的开启和关闭。A只要接电源正极即可。
何为呼吸效果,或者通俗一点叫做渐暗,渐亮功能。
个人定义如下       呼:慢慢由亮变暗至关闭,吸:慢慢由暗变亮至打开
实现方法就是用简单的PWM输出,不断调节控制端口的低电平占空比来实现。
下面这段代码中包含一个函数来实现呼和吸。
代码应该很容易看懂,就不多解释。
有需要的可以拷贝到自己的代码中使用。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端口定义
#define        LED_K        P2_4        //LCD1602背光控制位        0:点亮        1:关闭

//LCD1602背光控制
#define        LCD1602_LED_ON                0                        //点亮背光
#define        LCD1602_LED_OFF                1                        //关闭背光

//--------------------------------------
//        函数名        :StepLedBackLight
//        说明        :PWM输出点亮或者熄灭某个输出口的LED
//        参数        :
//                         uchar        ucSteps        分段时长(0-255)
//                         char        cDirect        步进方向(1呼,-1吸)
//                         ulong        ulEdge        开始前等待时长
//        返回        :无
//--------------------------------------
void StepLedBackLight(unsigned char ucSteps, char cDirect, unsigned long ulEdge){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char j;

        //等待
        for(i = 0; i < ulEdge; i++);

        //呼吸
        for(i=0; i < ucSteps; i++){
                for(j=0; j < ucSteps - i; j++){
                        LED_K = cDirect==1?LCD1602_LED_ON:LCD1602_LED_O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for(j=0; j < i; j++){
                        LED_K = cDirect!=1?LCD1602_LED_ON:LCD1602_LED_O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函数名        :main
//        说明        :主函数
//                        :1.初始化各控制变量
//                        :2.初始化中断
//                        :3.初始化串口波特率
//                        :4.循环检查按键
//        参数        :无
//        返回        :无
//--------------------------------------
void        main()
{
        //呼
        StepLedBackLight(150, 1, 25000);
        //吸
        StepLedBackLight(150, -1, 25000);

}

网友A(2018-10-17):
1602的背光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