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开始暂停清零功能的简单秒表

楼主(2015-05-18):
有开始暂停清零功能

网友A:
咋什么都没看到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实现,按键扫描程序+定时中断+显示函数就可以实现了。这也算是个综合小项目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掌握按键的动态扫描显示,加上定时器和中断就可以实现啦,自己能行的,试着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