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波形(过零检测)

楼主(2015-05-18):
先贴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singal=P1^0;   //信号输出端,就是图中蓝色波形
bit flag;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
                for(j=110;j>0;j--);
        }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singal=1;
        while(1)
        {
                if(flag==1)
                {
                        singal=0;    //产生外部中断后,把信号拉低
                        delayms(1);  //延时一会
                        singal=1;  //再拉高
                        flag=0;  //置零等待下一次中断
                }
        }
}

void ex0()interrupt 0
{
        flag=1;
}

图中,黄色波形是过零检测电路,低电平位置就是零点。
蓝色波形是信号输出,目的就是想检测到过零后把信号拉低,延时一会再拉高然后等待下一次过零。
可是实际效果却有的波形正确有的波形不争取,不正确的波形原因貌似比较简单,应该就是过零信号的上升沿也被认为是下降沿,
结果又执行了一次中断。
请问这是程序写得不好吗?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if(flag==1) 这里加一个限制条件,即自定义一个时间,时间不到不执行里面的语句,这样就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B:
  if(flag==1)
                 {
                         singal=0;    //产生外部中断后,把信号拉低
                        delayms(1);  //延时一会
                        singal=1;  //再拉高
                        flag=0;  //置零等待下一次中断
                }
这程序中可能有问题:如果在执行delayms(1)时,又发生了中断,输出波形就出错了。所以延时时间要尽可能短。

网友B:
我前面说的不完全。你的这个波形处理,可以把:
                        singal=0;    //产生外部中断后,把信号拉低
                        delayms(1);  //延时一会
                        singal=1;  //再拉高
放在中断函数中去处理,并适当增长延时时间,漏过过零信号中的干扰。

网友C: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可就是程序而言,我建议还是像我给你回复的程序那样,用中断写比较好些,相互学习

网友D(2017-10-24):
delayms(1); 延时函数最好用定时器做

网友E(2018-11-19):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程序跟你写差不多,最后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