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脉宽程序 哪里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5-05-1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7;
sbit rw=P2^6;
sbit en=P2^5;
sbit c1=P3^2;

uchar num[]="0123456789";

uchar dist=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q ;
    while(x--)   for(q=0;q<200;q++);
   }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rw=0;
         delay(5);
         en=1;
         en=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en=0;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lcd_com(0x38);
lcd_com(0x0c);
lcd_com(0x06);
lcd_com(0x01);

}

void lcd_display(uchar temp)
{

        lcd_com(0x80+0x41);
        lcd_data('D');
        lcd_data('i');
        lcd_data('s');
        lcd_data('t');
        lcd_data('a');
        lcd_data('n');
        lcd_data('c');
        lcd_data('e');
        lcd_data(':');
        lcd_data(num[temp/100]);
        lcd_data(num[temp/10%10]);
        lcd_data(num[temp%10]);
        lcd_data('c');
        lcd_data('m');
}

void main()
{
TMOD=0x09;
EA=1;
while(1){
TH0=0;TL0=0;
while(c1);
TR0=1        ;

  while(!c1);
  while(c1);
  TR0=0;

           init();
          dist=256*TH0+TL0;

        lcd_display(dist);}

}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显示不出来!

楼主:
显示不出来!LCD1602没反应!LCD接口都正常!其他的程序都可以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不出来!LCD1602没反应!LCD接口都正常!其他的程序都可以显示!

没问题啊!我都仿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我都仿真出来了

仿真出来了??我用的是实物!不是仿真!仿真和实物有点差别的!

网友B:
大哥你这个侧脉宽的程序写好没有呢

网友B:
我也做出来了,你把液晶初始化放在前面,还有你的while(c1),在这里已经死循环了,你要改成if的形式

网友C(2017-08-07):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出来了,你把液晶初始化放在前面,还有你的while(c1),在这里已经死循环了,你要改成if的形式

求教一下,我没做出来啊,大佬能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