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 【Bootloader】

楼主(2015-05-18):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IAP.h>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u8 t = 0;
  u8 clearflag = 0;
  u8 RUNflag = 0;
  u16 oldcount = 0;   //老的串口接收数据值
  u32 applenth = 0;   //接收到的app代码长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OLED_Init();
  delay_ms(5);
  OLED_8x16(0, 0, "Explorer STM32");
  OLED_8x16(0, 2, "RAM->FLASH");
  printf("  请传输文件 \r\n");
  printf("---------------------------"); delay_ms(500);
  while (1)
  {
    if (USART_RX_CNT)
    {
      if (oldcount == USART_RX_CNT) //新周期内,没收到数据,认为本次接收完成.
      {
        applenth = USART_RX_CNT;
        oldcount = 0;
        USART_RX_CNT = 0;
        printf("用户程序接收完成!\r\n");
        printf("代码长度:%dBytes\r\n", applenth);
      } else oldcount = USART_RX_CNT;
    }
    t++;
    delay_ms(100);
    Dis_Num(0, 6, t, 3);
    if (t == 100 )
    {
      LED0 = !LED0;  t = 0;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if (clearflag)
      {
        clearflag--;
        if (clearflag == 0) OLED_8x16(5, 4, "XXXXXX");
      }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1 && t >= 0 && t <= 50)
    {

      printf("固件清除完成!\r\n");
      OLED_8x16(5, 4, "Erase Successed");
      applenth = 0;
      clearflag = 1;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 0, 458725); //((512-64)*1024) 清除bootloader后代码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1 && t >= 50 && t <= 100) //WK_UP按键按下
    {
      if (applenth)
      {
        printf("开始更新固件...\r\n");
        OLED_8x16(5, 4, "START");
        if (((*(vu32*)(0X20001000 + 4)) & 0xFF000000) == 0x08000000) //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 USART_RX_BUF, applenth); //更新FLASH代码
          OLED_8x16(5, 4, "Successed!!");
          printf("固件更新完成!\r\n");
          RUNflag = 0x17;
        } else
        {
          OLED_8x16(5, 4, "Illegal FLASH APP! ");
          printf("非FLASH应用程序! \r\n");
        }
      } else
      {
        printf("没有可以更新的固件!\r\n");
        OLED_8x16(5, 4, "No APP _SRMP! ");
      }
      clearflag = 1; //标志更新了显示,并且设置7*300ms后清除显示
    }
    if (RUNflag == 0x17) {
      printf("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  \r\n");
      if (((*(vu32*)(FLASH_APP1_ADDR + 4)) & 0xFF000000) == 0x08000000) //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 else
      {
        printf("非FLASH应用程序,无法执行!\r\n");
        OLED_8x16(5, 6, " APP NO.RUN. ");
        delay_ms(1000);
        OLED_8x16(5, 6, " APP NO.RUN.. ");
        delay_ms(1000);
        OLED_8x16(5, 6, " APP NO.RUN... ");
      }
      clearflag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