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h头文件下载<可导入CGRAM>

楼主(2015-05-19):
LCD1602.h液晶驱动头文件下载: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
#define IODATA  P0
sbit E  =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 =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 =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
void delay1602()
{
    uint8 i=10;
    while(i--);
}
void del1602(uint16 delay)
{
    uint16 i,j;
    for(i=0;i<delay;i++)
        for(j=0;j<=148;j++);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读状态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void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1;
    IODATA  = 0xff;
    RS = 0;
    delay1602();
    RW = 1;
    delay1602();
    E = 1;
    while(1)
    {
        busy_flag = (bit)(IODATA  & 0x80);
        if(busy_flag == 0)
        {
            break;
        }
    }
    E = 0;
}
/********************************************************************
* 名称 : lcd1602_wcmd(uint8 tdata)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void lcd1602_wcmd(uint8 tdata)
{
    RS = 0;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tdata;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lcd1602_wdata(uint8 tdata)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data(uint8 tdata)
{
    Busy();
    delay1602();
    RS = 1;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tdata;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lcd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1602(15);
    lcd1602_wcmd(0x38);
    del1602(5);
    lcd1602_wcmd(0x38);
    del1602(5);
    lcd1602_wcmd(0x38);
    lcd1602_wcmd(0x38);
    Busy();
    lcd1602_wcmd(0x08);
    Busy();
    lcd1602_wcmd(0x01);
    Busy();
    lcd1602_wcmd(0x06);
    Busy();
    lcd1602_wcmd(0x0c);
}
/********************************************************************
* 名称 : lcd1602_char(uint8 hang,uint8 lie,char sign)
* 功能 : lcd1602_char(1,5,'A')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void lcd1602_char(uint8 hang,uint8 lie,char sign)
{
    uint8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Busy();
        lcd1602_wcmd(a);
        Busy();
        lcd1602_wdata(sign);
}
/********************************************************************
* 名称 : lcd1602_string(uint8 hang,uint8 lie,uint8 *p)
* 功能 : lcd1602_string(1,5,"happy!")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void lcd1602_string(uint8 hang,uint8 lie,uint8 *p)
{
    uint8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
                lcd1602_wcmd(a);
                Busy();
                lcd1602_wdata(*p);
                a++;
                p++;
                if((*p == '\0')||(a==0x90)||(a==0xd0))
                    {
                        break;
                    }
            }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_pic(uint8 add,uint8 *pic_num)
* 功能 : lcd1602_string(i,pic[i])
* 输入 : 写入自定义字符到CGRAM
***********************************************************************/
void lcd1602_write_pic(uint8 add,uint8 *pic_num)
{
    uint8 i;
    add=add<<3;
    for(i=0;i<8;i++)
    {
        lcd1602_wcmd(0x40|add+i);
        lcd1602_wdata(*pic_num++);
    }
}
/********************************************************************
* 名称 : lcd1602_wdata10(uint8 add,uint16 date);
* 功能 : lcd1602_wdata10(0x80,5000)
* 输入 : 写十进制到地址
***********************************************************************/
void lcd1602_wdata10(uint8 add,uint16 date)
{
uint8 L1,L2,L3,L4,L5,a;
L5=date/10000;
L4=date%10000/1000;
L3=date%10000%1000/100;
L2=date%10000%1000%100/10;
L1=date%10000%1000%100%10;
if(L1!=0){a=1;};
if(L2!=0){a=2;};
if(L3!=0){a=3;};
if(L4!=0){a=4;};
if(L5!=0){a=5;};
switch (a){
        case 5:
              lcd1602_wcmd(add);
        lcd1602_wdata(0x30+L5);
        lcd1602_wdata(0x30+L4);
        lcd1602_wdata(0x30+L3);
        lcd1602_wdata(0x30+L2);
        lcd1602_wdata(0x30+L1);break;
        case 4:
                lcd1602_wcmd(add);
        lcd1602_wdata(0x30+L4);
        lcd1602_wdata(0x30+L3);
        lcd1602_wdata(0x30+L2);
        lcd1602_wdata(0x30+L1);break;
        case 3:
                lcd1602_wcmd(add);
        lcd1602_wdata(0x30+L3);
        lcd1602_wdata(0x30+L2);
        lcd1602_wdata(0x30+L1);break;
        case 2:
                lcd1602_wcmd(add);
        lcd1602_wdata(0x30+L2);
        lcd1602_wdata(0x30+L1);break;
        case 1:
                lcd1602_wcmd(add);
        lcd1602_wdata(0x30+L1);break;
        default:break;
        }

}
/********************************************************************
* 名称 : lcd1602_wdata16(uint16 date);
* 功能 : lcd1602_wdata16(0x10)
* 输入 : 写十六进制到地址
***********************************************************************/
void lcd1602_wdata16(uint16 date)
{
  uint8 dat_H,dat_L;
    dat_H=date>>8;
    dat_L=date;
    lcd1602_wdata(dat_H);
    lcd1602_wdata(dat_L);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