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电路中要使用起振电容

楼主(2015-05-19):
     从事电子这一行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般的单片机晶振旁边会有2个起振电容,那么,它们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晶振电路中要使用起振电容?接下来扬兴解答如下。
    只有在外部所接电容为匹配电容的情况下,振荡频率才能保证在标称频率附近的误差范围内。从原理上讲直接将晶振接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就可以工作。但这样构成的振荡电路中会产生谐波(也就是不希望存在的其他频率的波),这个波对电路的影响不大,但会降低电路的时钟振荡器的稳定性。
    另外,为了电路的稳定性起见,建议在晶振的两引脚处接入两个瓷片电容接地来削减谐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所以晶振必须配有起振电容,但电容的具体大小没有什么普遍意义上的计算公式,不同芯片的要求不同。这里扬兴科技提示两点:
1、因为每一种晶振都有各自的特性,所以最好按制造厂商所提供的数值选择外部元器件。
2、在许可范围内,C1、C2值越低越好。C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比较常用的为15p-30p之间。最好按照所提供的数据来,如果没有,一般是30pf左右。太小了不容易起振。
"

网友A(2016-01-08):
原来是这样,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