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 废弃的电子产品上的10脚LCD12864液晶屏

楼主(2015-05-19):
好开心啊 终于 把我的10脚小液晶屏的 引脚找出 成功用xueyunmicheng的万年历程序点亮。 现在除了从待机模式无法恢复其他一切正常。

引脚顺序为 1 2 3保留板上的两个电容不动 其他依次是

4 GND(接地) 5 VCC(电源正) 6 SDA(数据) 7 SCK(时钟) 8 AO (数据命令选择)9 RST(复位) 10 CS(片选)

xueyunmicheng万年历程序12864驱动 改成串口 改动如下

sbit LCD_RST = P2^1;
sbit LCD_CS = P2^0;
sbit LCD_RS = P2^2;          //AO
sbit LCD_RD = P2^4;           //SDA
sbit LCD_RW = P2^3;          //SCK

//================写命令=======================
void LcdSt7565_WriteCmd(uchar cmd)
{
        uchar i,j;

        LCD_CS = 0;                                        //片选打开
        LCD_RS = 0;                                        //选择写数据(送显示)                AO
        LCD_RW = 0;                                //时钟置零                SCK

        for(i=0;i<8;i++)
        {
                j = cmd;                        //变量赋值为需要的数据
                LCD_RW = 0;                    //时钟置低位
                LCD_RD = cmd & 0x80;        //舍弃低八位 SDA
                LCD_RW = 1;                        //上升沿写数据
                cmd = j << 1;                //数据左移一位
        }
        LCD_CS = 1;                                        //片选置高
        _nop_();                                //延时一下
        LCD_RS = 1;                                        //释放读写端口
        LCD_RD = 1;                                //释放数据端口                SDA
}
//===================写数据(显示数据)=========================
void LcdSt7565_WriteData(uchar dat)
{

        uchar i,j;

        LCD_CS = 0;                                        //片选打开
        LCD_RS = 1;                                        //选择写数据(送显示)                AO
        LCD_RW = 0;                                //时钟置零                SCK

        for(i=0;i<8;i++)
        {
                j = dat;                        //变量赋值为需要的数据
                LCD_RW = 0;                    //时钟置低位
                LCD_RD = dat & 0x80;        //舍弃低八位 SDA
                LCD_RW = 1;                        //上升沿写数据
                dat = j << 1;                //数据左移一位
        }
        LCD_CS = 1;                                        //片选置高
        LCD_RS = 0;                                        //读写置低
        _nop_();                                //延时一下
        LCD_RS = 1;                                        //释放读写端口
        LCD_RD = 1;                                //释放数据端口                SDA
}

其他不用动就可以 端口可以自定义

感谢xueyunmicheng提供的教程与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7356-1.html

网友A:
江苏发来贺电,要是楼主有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
补发几张图
显示界面

设置界面

来张全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发几张图
显示界面

兄弟你这个是3.3v还是5V的?

网友C:
待机模式 要是你用我原来的程序的话 需要把返回键接外部中断1 也就是 在待机模式下 按返回键 使能外部中断 唤醒单片机 要是正常情况下 按返回键只执行返回按键的所需执行的功能  外部中断因为条件判断不成立 而不执行任何程序

楼主:
谢谢 终于解决了 程序一切正常  我是直接用的5V xueyunmicheng大大 能不能把AD测量的程序传我  我准备搞个 外挂字库 把你的程序精简下 装到 STC12C5604AD 上 4k的ROM带AD 不知道能否做到

楼主:
谢谢 一切都正常了 xueyunmicheng大大 能不能把AD测量的的程序给我  我有个4k带AD功能的单片机想搞个专门测量电压 电流 负载 容量的

网友D:
焊工真是了得啊,这么细的引脚 居然能点亮.毫不犹豫的给分了.

网友E(2018-08-12):
图片不清晰!!!!!

网友F:
论坛有你这样的大神,真的是太精彩

网友G(2020-02-06):
引脚是怎么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