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2470|回6|收藏
楼主 ID:80551 只看他

楼主(2015-05-19):
#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P1^2;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0=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0;
speaker=!speaker;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
void song()
{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delay(tim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i;
TMOD=1;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while(i<100){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

沙发 ID:262 只看他

网友:
问一下楼主有电路图吗?
板凳 ID:119461 只看他

网友(2016-05-09):
还有别的歌吗
地板 ID:116886 只看他

网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peaker=P1^2;   uchar timer0h,timer0l,time;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uchar code sszymmh[]={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uchar code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uchar code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0=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0; speaker=!speaker;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  void song() {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delay(time);                        }  void main(void) {  uchar k,i;  TMOD=0x01;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A=1;  ET0=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while(i<100)    {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
5# ID:118448 只看他

网友:
学习啦
6# ID:148351 只看他

网友(2016-12-03):
哥们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怎么弄根据什么得来的
7# ID:151642 只看他

网友:
借用啦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