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时钟的两个--闪烁0.5秒程序如下

楼主(2015-05-1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lay P0
  sbit LSA=P1^0;
  sbit LSB=P1^1;
  sbit LSC=P1^2;
  sbit led=P2^2; //闹钟检测
  sbit k1=P2^7;// 功能切换
  sbit k2=P2^6;//设置加
  sbit k3=P2^5;//  设置减
  sbit k4=P2^4; //设置位选
  sbit beet=P1^5; //蜂鸣器输出口
  uchar y;//按键松开
  uchar kai;//闹钟开启标志
  uchar she;//设置标志
  uchar t;//时间计数
  uchar num;//功能切换
  uchar fen;
  uchar shi;
  uchar miao;
  uchar yue;
  uchar nian;
  uchar ri;
  uchar shijian[8];
  uchar  shi1; //闹铃时
  uchar fen1;  //闹铃分
  unsigned char code shuma[12]={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char brunyu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runyue[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void zhongshe(); void qishe();
   void naoshe(); void shezhi();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naozhong()
   {
   uint a,m;
   if((shi1==shi)&&(fen1==fen)&&(kai%2))
   {
   for(m=20;m>0;m--)
   for(a=10;a>0;a--)
   if((k1==0)||(k2==0)||(k3==0)||(k4==0))
   { kai=0;break;
   }

   }
   }
   void plays()      //输出显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lay=shuma[shijian[i]];
   if(t>50)
    {
        switch(she)
        {
        case(3):
        if((i==0)||(i==1))
        play=0x00;
        break;
         case(2):
    if((i==3)||(i==4))
        play=0x00; break;
        case(1):
        if((i==6)||(i==7))
        play=0x00; break;
        }
         }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lay=0x00;//消隐
           }
           }
           void nao()       //闹钟赋值
           {
           shijian[7]=kai;
           shijian[6]=11;
           shijian[5]=10;
           shijian[4]=fen1%10;
           shijian[3]=fen1/10;
           shijian[2]=10;
           shijian[1]=shi1%10;
           shijian[0]=shi1/10;
           }
           void rili()         //日期赋值
           {
           shijian[7]=ri%10;
           shijian[6]=ri/10;
           shijian[5]=10;
           shijian[4]=yue%10;
           shijian[3]=yue/10;
           shijian[2]=10;
           shijian[1]=nian%10;
           shijian[0]=nian/10;
           }
           void zhong()        //电子钟赋值
           {
           shijian[7]=miao%10;
           shijian[6]=miao/10;
           shijian[5]=10;
           shijian[4]=fen%10;
           shijian[3]=fen/10;
           shijian[2]=10;
           shijian[1]=shi%10;
           shijian[0]=shi/10;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shezhi()        //功能设置函数
                {
                if((she!=0)&&((k2==0)||(k3==0)))
                {
                delay10ms();
                if((she!=0)&&((k2==0)||(k3==0)))
                {
                switch(num)
                {
                case(0):
                 zhongshe(); break;
                 case(1):
                 qishe(); break;
                 case(2):
                 naoshe();break;
                 }
                 }
                 }
                 }
                 void main()
                 {

                   miao=0;fen=0; shi=0;
                   ri=19;  yue=5; nian=15;
                   InitTimer0();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num=(num+4)%3;

                   }

                    }
                        if(k4==0)
                        {
                        delay10ms();
                         if(k4==0)
                         she=(she+5)%4;
                         while(!k4);
                          }
                          shezhi();

                          plays();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D8;
                           TL0 = 0x0F0;
                            t++;
                                if(t==100)
                                {
                                t=0;
                                miao++;
                                if(miao>59)
                                {
                                miao=0;
                                fen++;
                                if(fen>59)
                                {
                                fen=0;
                                shi++;
                                if(shi>23)
                                {
                                shi=0;
                                 ri++;
                                 if(nian%4==0)
                                 {
                                 if(ri>runyue[yue-1])
                                 {
                                 ri=1;
                                  yue++;
                                  }
                                  if(yue>12)
                                  {
                                  yue=1;
                                  nian++;
                                   }
                                   }
                                   else
                                   {
                                   if(ri>brunyue[yue-1])
                                   {
                                   ri=0;
                                   yue++;
                                    }
                                        if(yue>12)
                                        {
                                        yue=0;

                   nian++ ;

                                                                          }

                                                                                                  }
                                                                                                    }
                                                                                                    }
                                                                                                    }}

                                switch(num)
                                {
                                 case(0):     zhong();break;
                                 case(1):     rili();break;

                                 default: zhong();
                                 }
                                 }
                                 void zhongshe()
                                 {
                                 switch(she)
                                 {
                                 case(1):       miao=0;InitTimer0();break;
                                 case(2):      if(k2==0)       fen=(fen+61)%60;
                                 else               fen=(fen+59)%60;   break;
                                 case(3):  if(k2==0)       shi=(shi+25)%24;
                                 else        shi=(shi+23)%24;
                                  break;
                                 }
                                  while((!k2)||(!k3));
                                   }
                                   void naoshe()
                                    {
                                         switch(she)
                                         {
                                         case(1):      if(kai==1) kai=0;
                                          else kai=1; break;
                                          case(2):      if(k2==0)       fen1=(fen1+61)%60;
                                          else               fen1=(fen1+59)%60;   break;
                                          case(3):  if(k2==0)       shi1=(shi1+25)%24;
                                          else        shi1=(shi1+23)%24;        break;
                                           }
                                           while((!k2)||(!k3));
                                           }
                                           void qishe()
                                           {
                                           switch(she)
                                           {
                                           case(1):
                                            if(k2==0)
                                                {if(nian%4==0)
                                                 ri=(ri+runyue[yue-1]+2)%(runyue[yue-1]+1) ;
                                                 else
                                                  ri=(ri+brunyue[yue-1]+2)%(brunyue[yue-1]+1);
                                                 }
                                                 else
                                                  {
                                                  if(nian%4==0) ri=(ri+runyue[yue-1])%(runyue[yue-1]+1) ;
                                                  else
                                                   ri=(ri+brunyue[yue-1])%(brunyue[yue-1]+1);
                                                   }
                                                    break;
                                                        case(2):  if(k2==0)      yue=(yue+14)%13;
                                                        else      yue=(yue+12)%13;
                                                        break;
                                                        case(3):  if(k2==0)     nian++;
                                                        else     nian--;
                                                        }
                                                        while((!k2)||(!k3));
                                                        }

网友A:
这个程序现在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B:
表达清楚你想要的效果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现在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我是想要让时钟00-00-00中的两个-每隔0.5s亮0.5s灭并一直循环,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清楚你想要的效果或要求

时钟00-00-00中的两个-每隔0.5s亮0.5s灭并一直循环,谢谢

网友C:
能不能说清楚,这么多,看的我头晕

楼主:
要求:在8个共阴级数码管上显示可调时钟00-00-00,有闹钟并可以转换成可调的日历15-05-24,时钟00-00-00中的两个横线每隔0.5s亮0.5s灭并一直循环

网友D:
学习了,找个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