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20V1瓦长寿命LED节能灯

楼主(2015-05-20):
电路原理图:
        工作原理非常简单,通过电容限流了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小于25MA,加上C2吸收了开关灯的冲击电流,有效的确保了发光二极管的使用寿命。采用电容降压,不消耗电能,不发热,效果好。(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由C1的容量决定,如图最大不能超过474,如果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超过了50MA,估计发光二极管的寿命会大大缩短!如果觉采用224亮度已经太亮,可以换容量为104的电容,这样LED的工作寿命会超过几万小时。)
         打开电路板,发光二极管全部按一个方向安装,六角型,好看实用。
        装好灯的效果,注意,极性要装对,横成行,斜成线,布局美观。安装时请注意焊接温度不要过高,焊接时间不要太长,发光二极管是很容烫坏的。焊好固定后,就不要东摇西搬发光二极管了,如果发现没有装正,应用电烙铁将引脚焊锡熔化后再校正位置,还是一句话,注意控制温度,如果装好后有LED不再发光或者发光不均匀的情况,肯定是焊接过程中导致的损坏。
        LED剪脚请贴紧板剪脚,只管贴紧线路板剪脚,因为是双面板,整个铜孔都能导电!先装大电容,注意在板内2-3mm,要保证能放进灯杯。
        再装高压电容224的泄流电阻4.7M,该电阻可以装也可以不装,主要是为了给电容放电,防止电人。
        再装63V10UF的滤波电容,注意,电容脚要先折弯加工。
电容如图折弯加工,保证与其它电路远离,有条件者可以在引脚上套绝缘管。再装到正极的整流二极管,装低点,占少一点位置。
      再装另一只到正极的整流二极管,装在下面的管上面,先装一边。
        再焊另一边,保证留有各电路节点之间的安全距离。
如图,查看各节点安全距离,如果安全距离太近,请引脚套绝缘管。
         再装桥式整流器的负极臂的二极管之一靠外边。
        再装桥式整流器的负极臂的二极管之一靠里边,这里引脚很长都没有装套管,因为二极管互相卡住,引脚即使受到外部机械冲击也不会连在一起,再说两个二极管的负极是相同的电节点,即使短路也是允许的。
         这是装好的样子,请四面再检查。
        检查检查再检查,多检查多思考不是犯罪,这是允许并且提倡的。
        最后,如图所示放电路板到灯杯,将两根线如图焊好,这是唯一的焊线方法,下面的图是检查,是无法焊接的。

        板放在处面是无法焊线上去的,能焊上去的话也是线头的伸展方向不对,电路板将无法在灯杯中放落实。
        最后,将灯板放入灯杯,打上胶,封口还有一个圆平面玻璃也用胶封好,这样,外面更加无法接触到内部线路,确保安全用电!请注意:在打胶封装之前,请务必先试验OK后再封装!
备注:
        在灯打开或者关灯后,由于电容余电,会较慢熄灭,这是正常现象;另外由于发光二极管在关电后弱电流工作时处于非稳定状态,可能各发光二极管发光不均匀或者亮度不均匀是正常现象。

网友A(2020-10-23):
阻容减压电路不安全,我是不用的。

网友B:
电解电容上要用稳压管限制电压,不然早晚要爆,很多灯都是这个电路图,只要一个灯珠开路,立即出响声。

网友C:
不错,只是阻容减压电路不安全,另加一个性流完美

网友D:
点解电容并个保护电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