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的直流稳压电源图

楼主(2015-05-20):
图中IC1采用LM338K(金属封装,需外接散热器)本电路中是采用插接件和电路板相连接。LED1采用三色发光二极管作为电源指示(正常状态为黄色),当保险管F1熔断后(LED1显示为红色),JT2接直流电压表头,JT3接直流电源输出端子,VR1为电位器 。本电源调整范围1.25V至32V,输出最大电流5A。
电路原理图

印刷电路板图

网友A(2018-08-25):
老师板画得很规矩,就是性能会不好:5A电流的话导线就太细了,电容容量也不够,压降,散热也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这只是个试验电路,在理想状态.
要做成实用的1.25-32V /5A可调电源,要考虑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要不然市面上一大拨的电源制造商早就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