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专为自己电脑设计的内置式功放

楼主:
        因原来设计的电脑功放没有设计音箱保护电路,一直对它耿耿于怀,怕它某日罢工烧毁音箱。最近闲来无事,于是将其进行大换血,重新对电路进行设计。 -
        新功放电路特点: -
        1、将整个功放电路板和环形变压器安装于报废的光驱外壳内,然后将功放安装在电脑安放光驱的位置,节省了电脑桌空间,遇到搬家时也少搬一件东西。 -
        2、电脑播放音乐时,控制电路通过检测音频信号有无,自动接通功放电源使功放工作;无音乐信号时延时三分钟自动切断功放电源。 -
        以上措施可避免电脑在没有播放音乐时,功放长期通电消耗电能;同时也使电脑操作更简单,无需人为去开关功放。 -
        3、因功放内置于电脑机箱内,因电脑机箱空间小,使得功放散热器不能加大,功放通风散热不好,夏季长期开机发热量大,在功放板上设计了自动控温电路,当温度超过了规定值自动开启散热风扇对功放集成电路进行散热,低于规定值自动关闭散热风扇。 -
        4、增加了频谱显示电路,当音乐响起发光二极管随音乐电平高低逐个闪烁,对电脑主机箱也起了个装饰作用。 -
        制作注意事项:选购功放的环形变压器、电容、散热器等元件的高度,不要高于光驱的高度,否则做好后不能装入光驱中。 -

-成品电路板图如下:
-所有组件
                        组件外观图                                                   LED电平指示 -

-装入废旧光驱外壳后的效果图如下:
                             前视图(还未配面板)                                           侧视图 -

-后视图(左起分别为音频输入插座、音频输出插座、辅助电源接电脑5V和12V)
        利用电脑机箱后挡板和音箱接线柱改制的电脑功放的音箱接线柱,可直接固定在电脑机箱后面,与外界落地式或书架式音箱相连。 -
       印刷电路板图附后-

-电路板底层图
-电路板顶层
-元件分布图

终于改进定型了

        最近抽空将前面介绍的机器进行了改进定型了,改进主要是将电路板布局和地线走线认真考虑进去。
     由于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只能对比试听。通过试听还不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拔下信号输入插头或者信号输入对地短路的情况下,将耳朵贴近音箱,如果你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到那极其细微的背景噪声,第一台在夜深人静时还能听见一点细小的嘶嘶声。改进后的电路板图,和实物图附后。

网友A(2015-11-27):
好吧,我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电脑机箱内置功放你要明确两点,1·它不是HIFI功放,所以不要用发烧标准要求它。2,尽量采用机箱内电源,而不是装个什么变压器,不然就失去意义了,既然采用大量的所谓发烧极品,为什么要把它装进电脑机箱?再怎么说机箱外电磁环境也比机箱内好。这就是我做的机箱内功放,用的就是再平常不过的的TEA2025,听新闻足够了,听音乐我就用外置功放了。

网友A:
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得往复杂整,不过对于做工,还是点个赞。

网友B:
能折腾啊,拆卸移动不方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