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WHi-Fi立体声前后级功放

楼主(2015-05-20):
                                                                                                    本文向网友推荐一款高性能价格比、性能优异、装调容易的前后级合并式功放电路,该电路全部采用世界名厂集成电路,具有频响宽、失真小、动态范围大等特点,而且具有过热保护、短路保护、开机延时等多种保护功能。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 1 )不失真输出功率: 2×40W ( THD = 0.1 %);
    ( 2 )互调失真:- 80dB ;
    ( 3 )频响范围: 15Hz ~ 25kHz 。

1. 电路原理

    图 1 为 2×40W Hi - Fi 立体声前后级功放电路原理图。前级采用美国 SIGNETICS 公司生产的 NE5532 完成前置放大和负反馈式高、中、低三段音调均衡,这种电路杂志上已介绍较多,本文不再赘述。功放电路的后级采用二片荷兰飞利浦公司最新推出的功放集成电路 TDA1514 ,该 IC 除具有输出功率大的特点外,内部还设有静噪抑制、过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等保护电路。其外形尺寸见图 2 (注意元件脚为从背面看时的排列)。

    信号从 NE5532 输出端( 7 脚)经 R15 、 C10 输入到 TDA1514 的信号输入端 RP4 用于控制音量的大小。为了不影响前级的音调控制曲线, R15 不宜选用得太小。 R17 及 C12 决定静噪动作时间,消除开机的冲击声。改变 R18 及 R19 的阻值之比,可以调节 TDA1514 的闭环电压增益。本电路中设定为 33dB 。 R20 及 C13 用来防止高频自激,应焊接在扬声器接口处。
2 .装调要点:

     1 .用于电源退耦的电容应尽量靠近 IC 引脚;
     2. 为了保证立体声分离度,两声道间的走线应有地线隔离;
     3 .为减少 IC 与散热器之间的热阻,应在接触面涂上硅脂;
     4. 散热器须与第 4 脚用导线相连;
     5 .电阻全部选用金属膜电阻。
3 .试听效果:

    只要焊接无误,接上 CD 唱机(或其它高品质音源)和高保真音箱,即可通电试听。电源变压器功率为 200W 。其音色通透纯正。如装入配套的哑黑色机壳,即成为一台高品质的家用高保真扩音机。

网友A(2017-11-23):
TDA1514才是90年代的神器,用它来DIY HI-FI功放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