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笛+ VIFA书架箱设计

楼主(2015-05-20):
转载自新浪博主:STKILLS
银笛+ VIFA书架箱

6.5寸中低音(YD167-1506X2)
高音: 1VIFA球顶(DX25TG05-04)

首先评价一下这2款喇叭单元,银笛YD167-1506X2,这款单元在欧美的DIY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一些大HI-FI 上都找得到,而且标注为5星产品.这款单元的用料十足,铝盆架,110的大磁钢,35的大音圈.采用羊毛加纸的复合盆,声音柔和,暖甜,低频十分干净,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单元. VIFA(DX25TG05-04),这款高音采用著名的高音一样材料的音膜,音质清澈靓丽,由于音圈多了一圈波纹,低频的延伸至800HZ,这对于一寸球顶高音来说是十分难做到的,另我选这款高音的最大原因是它的FS(650HZ)足够低,频响曲线平直.
下面来看看银笛(YD167-1506X2)参数

FS:41.8 QMS:1.37 QES:0.37 QTS:0.29 SPL:89db RE:6.4 VAS:24.9
看上图的频响曲线,3K以下频段的曲线是比较平行的,大概在±1db左右,3.5K以后经过几个比较尖的峰后,声压下降。从曲线看这款喇叭的频响在40-3.5K,灵敏度在89DB左右,频响宽度比较窄,而且4K位置有明显的谐振峰,这会导致设计上有麻烦,如果在业余环境下,很难会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款喇叭的分频点只可以在3K以下,还要对4K位置的谐振峰进行修正。根据QTS:0.29 ,VAS:24.9两个参数可以得到箱体为15L.我是喜欢超低频的,所以我试用过20L的箱体测试过,不过低频的能量损耗比较大,低频的力度感表现十分不足,所以最终还是用15L的箱体.来看看失真图

失真图重要的是K3曲线,K3曲线看到K3的失真都在0.7%一下,处于比较低的水平,ETON的单元来对比,ETON的单元
一般都在0.32%以下.但此单元的失真介于0.3-0.7%之间.也是一款十分优秀的产品.
再看下高音的曲线,这曲线是从VIFA的官方网站得来的
灵敏度在94DB,频响宽度800-40KFS650HZ,从曲线上来看是一款十分不错的高音单元。
下面是音箱设计,首先解决一下低音的问题,先看看下
图上有3条曲线,灰色的是没有处理过的原曲线,黄色曲线是加电感分频的曲线,蓝色曲线是加L-PAD修正后的曲线,从图黄色曲线可以看出加电感分频后,几个谐振峰虽然压低了几个DB,但还是存在,我试过使用-18DB的分频网络,谐振峰依然存在,最后不得不加一个L-PAD加以修正。看蓝色曲线,修正后的谐振峰已经大大压制,3K处成接近90度的斜线,此时的衰减斜率十分理想,看下瀑布图

从瀑布图可以看到,加L-PAD后的衰减十分好,十分干净。根据修正后的曲线图,低频的分频点选择在2K-3K之间.
下面是高音的调试,看下图
上图是高音装进箱体后的曲线图,白色曲线是没有处理的原曲线,可以看到2K7K处有2个明显的谷,这是由于箱体面板反射造成的,一般高音装上木箱后都有这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分频器得到修正.再看看灰色和黄色曲线,灰色线是加5.6UF电容后的一阶分频曲线,黄色是加5.6UF电容0.5MH落地电感后的二阶分频曲线.2条曲线我们看到衰减不是顺滑的衰减,2K处降低13DB后就不再衰减,而且曲线延伸到650HZ处高音的共振频率,也就是说有共振频率输入高音,这是致命的.5.6UF电容的分频点大概为3K左右,分频点3K采用-12DB的分品网络都有共振频率输入高音,如果分频点低于3K那么就有更多功率更大的低频频率以及共振频率输入高音,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解决,高音就会严重失真更严重会销毁高音.根据以上情况,高音的分频点尽量不要低于3K,而且还要采用-18DB以上的分频网络.再看看蓝色曲线,这是调试好之后的曲线,分频点在3K左右,采用-18DB的分频网络,可以看到曲线去到1K的时候已经完全衰减,没有共振频率进入工作频段,此时的高音十分安静,即使高音量的时候,把手指放在音膜上也感觉不到震动.虽然调整好的曲线在5K处还有一个2.5DB的峰,外观上有点不好看,2.5DB是十分小的问题,听感上是感觉不到的,所以这个小峰不加以解决.
再看看下图

上图是整体的曲线图,从图可以看到分频点为3.2K,高低单元的衰减斜率顺滑.整段曲线十分平直,都保持在正负1.5DB
上图是超低频部分,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到F3大概65HZ左右,超低频下沉于40HZ到达环境声压,低频的下限还是很好的,我试过用更大的箱体增加低频的下限,不过失败,对于6.5寸的单元来说,达到这样的低频下限已经足够,因为6.5寸的纸盆震动面积有限,超低频需要大能量才有意义.所以这款箱子的有效频响标注:38HZ-30K.

图为调试好的箱体阻抗曲线.FB:38
现在评价一下完成的箱子,箱子的整体平衡度很好,不会过强或者过弱,听人声的时候甜而柔和,特别是蔡琴的人声,底气的全部出来了,感觉就像演唱者站在你眼前.高音清澈靓丽,安静而无刺耳的声音,低频力度感足,下潜适中.
这里我选了5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对箱子进行评价,歌曲都是来源于HD-CD.
  • 渡口 (蔡琴)
    前几秒的低频表现沉,有力,有点爆炸力,蔡琴特有的声线基本可以表现,特别是富有感性的拉长声.深沉的底蕴表现得淋漓尽致.换气,口型一致.
  • 嘉洲旅馆 (老鹰乐队)
    前几秒的低频,表现干净,,有力,有炮的感觉,拍手,口哨声完美体现,,口哨,拍手有距离感,背景音乐融合一体,人声融合背景空间,但无冲出来的感觉,空间的延伸感,空间深度十分好,声音平衡.最后几秒的现场欢呼声远近有致,距离感不错.高音感觉平衡,无刺耳声.
  • 传奇 (杨钰莹HD-CD)
    ,,,甜到想睡觉.虽然我只是近期才喜欢上杨钰莹,但实在是好听,我每次都听几次.,,,闭上眼睛听20,身临录音现场,感受到录音间的空间安静,语调一直,平滑,连贯性好.
  • 走天涯 (降央卓玛HD-CD)
这首歌最能体现这对箱子的低频响应,强烈的炮感,力度强而松软,沉,气势雄厚.无多余的杂音,人声烘托在低频下,中高频平衡,融合为一体,人声连贯性平滑,人声口型一致,没有分隔感,换气语调自然.
  • 姑娘我爱你 (降央卓玛)
    人声突出,有冲出来的感觉,语调深而有力,语调清晰,语调转换顺滑,无声压落差,背景音乐融合自然,空间感好,特别是拉长声调我爱你…….”表现完美.

一致性
★★★★★
超低频20HZ-60HZ
★★
中低频60HZ-200HZ
★★★★
中频200HZ-3000HZ
★★★★★
高频3000HZ以上
★★★★
衰减
★★★★
速度
★★★
前方音乐气氛宽度
★★★★★
后方音乐气愤宽度
★★★★
音乐气氛深度
★★★★★
音乐气氛的空间延伸度
★★★★
耐听性
★★★★★
木箱外观
★★★
性价比
★★★★★

音箱实物图片
木箱采用18MM 高品质的MDF板,着色哑光樱桃原木木皮

网友A(2016-02-03):
没有箱体尺寸?没有分频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