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知识—扬声器结构 磁路 磁铁 箱体材料详细介绍

楼主(2015-05-20):
扬声器的结构:

其组成部分:
1、磁体的作用:
在扬声器磁气隙中产生一个具有一定磁感应强度的恒磁场。
2、上下夹板和导磁芯的作用:
给磁体所产生的磁场提供一个磁回路,并在上下夹板和导磁芯(通常与下夹板为一体)之间形成一个均匀的环形磁气隙。

JBL P102

(3)音圈的作用:

    当音频电流通过音圈时,音圈产生随电流而变化的磁场,这一变化的磁场与扬声器磁体的磁场发生相吸或相斥作用,导致音圈产生机械振动,从而带动音膜振动而发出声音。

(4)定位支片(弹波)的作用:

    用来保持音圈在扬声器磁气隙中的正确位置,还可防止灰尘进入磁气隙中。

JBL W10GTi

(5)防尘罩的作用:

        ①防尘

        ②改善高频特性

(6)折环(悬边)的作用:

        ①主要用来改善低频特性

        ②保护振膜

电动式扬声器的应用最为广泛,常用的有:

下面介绍一下电动式的磁路系统,下一节我们将会介绍扬声器中经常使用的磁铁。

(1)内磁结构
磁体工作于气隙内。
优点:漏磁较少
(2)外磁结构
永磁体位于气隙之外,可满足于工作气隙直径较大的需求。
缺点:漏磁较大
(3)双磁路结构
由磁极相反的两部分组成,可提高磁气隙的磁通量和扬声器的灵敏度,还可较少漏磁。
(4)屏蔽式磁路结构
对外磁和双磁路等结构的磁体进行磁屏蔽等防磁处理,使漏磁最少。

音响知识——扬声器磁铁介绍
一个好的扬声器,少不了磁铁,更少不了好的磁铁!

看不到磁铁(磁铁内置)的JBL C508GTi(5.25”分体扬声器)

拥有三块磁铁的JBL P1224(12”超低音扬声器)

究竟扬声器平时都用什么磁铁,为什么有的扬声器的磁铁感觉没有磁性(比如说上边的JBL C508GTi)呢?

(1) 铁氧体(ferrite magnet):最常用
          优点:体积大、便宜

铁氧体是一种非金属磁性材料,它的相对磁导率可高达几千,电阻率是金属的1011倍,涡流损耗小,适合于制作高频电磁器件。
按照磁学性质和应用情况的不同,铁氧体可分为:软磁、永磁、旋磁、矩磁、压磁等五种类型。

(2) 钕磁(neodymium):即褐铁硼(也称太空磁),磁性是铁氧体的7倍;
         缺点:不稳定,易消磁。

(3) 锶磁(strontium):
          优点:效率高;
          缺点:体积做不大(只能用于高音)。

音箱工作时,除扬声器的振膜外,箱体周边的板壁不应出现谐振现象,这要求箱体的材料应具有相当的刚度和内阻尼衰减特性。高强度的箱内能满足大功率、长冲程扬声器的低失真需求,还可以避免声染色现象。
箱体的材料一般有:

1、原木板
介绍:通常是由油木、花梨木、柳木、杉木、檀木、椴木、柞木、白松木、桦木、楸木、水曲柳、黄柏木等木材原料加工而成。

优点:音箱质量好
缺点:成本较高、原木板材的烘干处理(若不烘干,板材易干裂、变形)等要求较为严格
2、玻璃钢
特点:硬度高、隔音效果好,箱体共振低,外观晶莹剔透

包了绒布之后的玻璃钢箱体(正面)

背面
3、机制板

(1)高密度纤维板(HDF)
特点:密度高、刚性高,制作的音箱效果好
(如“船舶板”、“钢琴板”)

(2)中密度纤维板(MDF)
介绍:由均匀的颗粒状细木屑(锯末),经胶合、机压和烘干制成。
优点:具有较强的刚性、阻尼特性也较好(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机制板材)

(3)低密度纤维板
介绍:由柳絮状木屑经胶合、压制而成
缺点:密度低,受潮后容易变形,刚性也较差
另外,它与中密度纤维板质量差不多,二者从外观上较易混淆

(4)刨花板(article board)
介绍:由较粗颗粒的木屑经胶合、压制而成。

优点:价格较低,应用也较广泛
缺点:与中密度纤维板相比,其空气缝隙大,刚性稍差,受潮后易变性。
(5)纤维板
(6)多层板(又称胶合板)
介绍:由多层薄木皮经胶合、压制而成。
木片的层数为奇数层,常见为3层、5曾,在2层薄木皮之间还通常混合一层硬木皮或锯末,层与层之间呈间隔的蜂窝状排列,隔音效果较好。

不如中密度纤维板(MDF),但比纤维板和刨花板好。

4、石材

大理石音箱

优点:石材箱体强度高、透声率低等,重放的声音层次感、临场感较好,低音丰满且富有弹性。
缺点:
(1)对声波的阻尼作用小,需配合使用吸声系数较大的材料;
(2)石材加工时成本较高、费工、难度大,拼接密封上也较复杂。

5、水泥
介绍:水泥/混凝土箱体采用一体模注成型工艺整体浇铸而成。

特点:刚性和密封性能均较为理想,且箱体形状结构可根据物理声学的规律设计成任何几何形状,重量和阻尼特性等参数可以控制,能保证箱内空气与扬声器的阻尼振动达到同步的理想状态。
音频特性:水泥音响重放时音色细腻通透、清纯自然,瞬态响应特性较佳。
6、陶瓷
特点:陶瓷箱体的强度高、可塑性好,造型及外观典雅别致,制作时可一次性烧结成型,密封特性较好,还可有效地将声波折射减至最小,提高了辐射效率,使重放声音圆润甜美。

缺点:阻尼特性欠佳,烧结成型工艺业余条件下较难实现

7、塑料

缺点:塑料(多位复合聚丙烯材料)箱体从其材料密度、抗折强度等物理指标来看,不如机制板,吸声性能较差,且注塑成型工艺在业余条件下不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