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机通信

楼主(2015-05-20):
利用USART可以进行多机处理器通信其原理就是使从机处于静默模式,由主机在需要的时候发送指令唤醒从机,并传输数据。STM32静默模式特点:1、所有接收状态位都不会被设置;2、所有的接收中断都被禁止;3USART_CR1寄存器中的RWU位被置1RUW可以硬件自动控制或者在某些条件下由软件写。  连接方法很简单,主机的TX输出与从机的RX端口直接相连,从机TX端口要经过与非门与主机RX端口连接。
多机通信方式有2种:空闲帧唤醒和地址唤醒。
空闲帧唤醒可以同时唤醒所有从机,在从机处于静默模式时发送空闲帧(即所有位均为1的数据),唤醒多个从机,实现多个从机同步。
地址唤醒可以唤醒单个从机,从机静默时发送地址帧,从机自动对比地址,地址配对正确则该从机唤醒,否则继续进入静默。这样只有被寻址者才被激活,来接收数据,减少由未被寻址的接收机器参与带来的多余的USART服务开销。这种模式下,MSB1的字节被认为是地址,否则被认为是数据(MSB一般为数据传送的最高位,8位传送则MSB为第八位;9位传送则MSB为第九位)。在一个地址字节中,目标接收者的地址放在低4位。这4位会被接收器拿来和设置在USART_CR2寄存器中ADD位中的自身地址比较。当接收到一个和设置地址相匹配的地址字符时,RWN被清除,后面的字节将正常接收。因为RWU位已经被清除,RXEN位会因为接收到地址符被置1。当从机再次接收到地址符,如若地址不匹配则从机再次进入静默模式。
程序实际编写时可以注意以下3部分的设置:
一、设置静默模式: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WakeUp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16 USART_WakeUp)

其中 USART_WakeUpUSART 的唤醒方式:
1 USART_WakeUp_IdleLine  空闲总线唤醒
2 USART_WakeUp_AddressMark  地址标记唤醒
   二、地址唤醒中地址设置: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SetAddress(USART_TypeDef* USARTx,
u8 USART_Address)

      其中USART_Address:是设置 USART 节点的地址。
      例如:USART_SetAddress(USART2, 0x5);
   三、检查是否进入静默: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ReceiverWakeUp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其中NewState: USART 静默模式的新状态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 或者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