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PCB板

楼主(2015-05-20):
       自从学习了单片机,一直是用面包板测试,用洞洞板做小制作。好想做一块像模像样的PCB板。我首先学习了Altium Designer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了简单的画图,终于花了3个晚上画出了第一张自己设计的图纸。 左边是第一次的图,看上去挺漂亮。当时自己也觉得不错,但存在了严重的错误。首先自己做的是单面板,画图的层就选错了,不应该选择顶层Top Layer而应该画在底层Bottom Layer,其次走线宽度选择不正确焊盘大小选择不正确,原因是手工制作工艺上不行,必须把走线和焊盘做大一点我选择了系统默认的值,在网友ABC和超的帮助下后来修改了。
下面左侧一张这是修改后的PCB图,电源线和接地线明显加粗了宽度1.5mm,焊盘也加大了,由原来1.5mm加大到2mm。

图画好后,下一步就是打印输出。在这一步上网友ABC又不厌其烦的帮我解决了多个打印的问题,使我初步掌握了打印的各项设置。接下来时热转印过程比较简单,关键是打印一定要清楚,转印时温度要合适,我用的还是土方法使用了家里的电熨斗来进行这步操作的。转印完成后检查一下有转印不到位的地方,还好我转印的还马马虎虎。接着进行腐蚀线路板,使用了三氯化铁溶液。

腐蚀过程时间上有点长,大约花了30分钟左右。接着就是除去覆盖在线路板上的碳粉,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问了网友说用汽油,手头没有。用酒精无效果,后来用油漆稀释剂(松香水)轻易就擦掉了。继续下一步打孔,打孔时手有点抖 。打孔完成接着在板上涂助焊层,用酒精和松香稀释后涂刷上去,干后就进行安装调试了。

这次制作过程中犯了制作流程错误,没有先腐蚀打孔就把丝印成转印了,结果丝印没对齐 导致打孔后发现偏移了1个孔位

写下这个制作过程,希望自己在下次做的时候,不犯相同的错误。

网友A(2016-06-10):
我也想学PCB画图,也想自已DIY,但是没基础,学不进去呀!!

网友B(2017-01-06):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PCB画图,也想自已DIY,但是没基础,学不进去呀!!

只要有心,没啥能难倒你的!我当初学习AD的时候,狠下心花了三个晚上9个小时就学会了基本操作。现在虽然还没有学通,但画板子。建模型啥的都没问题!我以前发过一片帖子,你可以看看。AD17的安装包和入门教程。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