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换机维修

楼主(2015-05-20):
维修DES-1016R交换机(维修笔记)

照片名称:DES-1016R交换机
故障现象: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无电源,估计电源供电部分故障,客户描述是电压过高引起的损坏
拆机检查:发现2A保险管烧毁,开关管2SK727击穿、快恢复二极管击穿,反馈电阻,以为是绿兰红白金,但根据线路分析不会这么大的电阻,接在开关管上的,预计是5.6欧姆的电阻。

损坏原件全部更换,上电测试,为了怕再次烧毁配件,在保险管位置串联了1个60W的灯泡,结果电源无输出。断电,对电容进行放电后,继续检查,该电源芯片是UC3842BN,供电脚是7脚VCC,万用表测7脚与接地电阻,发现导通。焊下测量还是导通。判断电源芯片内部短路。重新更换好的电源芯片,上电测试,恢复输出,2路电压+3.3V和+12V,到此维修结束。

检修时间2015-2-9 0: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