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12864普通液晶显示5行汉字

楼主(2015-05-20):
求大神赐教,如何用12864随意设置显示位置和显示自定义字符,如何建立小型字库

网友A:
1、12864显示5行汉字很困难。除非使用图形方式。
2、有些12864是自带汉子库的。没必要自建汉字库。
3、不知你说的“任意”是什么程度的“任意”。
4、自建字库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单片机装不下一个完整的二级字库。二级中文字库需要256k字节。一般是使用外挂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864显示5行汉字很困难。除非使用图形方式。
2、有些12864是自带汉子库的。没必要自建汉字库。
3、不 ...

你好,我的意思就是因为12864自身的字库字体太大了,我想自定义一种字体,我知道应该用画图的方式,但是始终没明白是什么原理,比如说我想在12864上用我自定义的字体显示从实时时钟上读回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有点正组成的字或图像的。它一共有128列(从左到右128个点),64行(从上到下64个点)。自带字库的汉字是16*16点阵的,所以只能写上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有点正组成的字或图像的。它一共有128列(从左到右128个点),64行(从上到下64个点)。自带字库 ...

我不用他自带的字库,用刷图片的形式来自己编码一个小型字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用他自带的字库,用刷图片的形式来自己编码一个小型字库

你解决问题了吗?我现在想在显示小一点的字符就可以了。也就是一行中显示不止16个字符。而且这字符,如果是数字,当我更改时,它会更改。

网友B:
5行汉字是比较容易完成的,用图形显示的模式,
/*================================================================
函数功能:向12864中写入一幅图片
函数参数:lcd_x为水平显示位置,lcd_y为垂直显示位置,
函数将12864屏分成上下两屏写入,上半屏LCD_x=0x80,下半屏lcd_x=0x88
=================================================================*/
void write_imag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k;
        lcd_x=0x80;
        lcd_y=0x80;
        write_com(0x34);
        for(i=0;i<2;i++)                        //分为上下两屏
        {
                for(j=0;j<32;j++)//更改这里,这里是上半屏或者下半屏的0~32;你可以改成0~
                {
                        write_com(lcd_y+j);
                        write_com(lcd_x);
                        for(k=0;k<16;k++)                //写入显示数据
                        {
                                write_data(*p++);
                        }
                }
                lcd_x=0x88;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

网友C:
这个只能用图形方式吗,12864本身的汉字显示已经固定就显示4行

网友D:
去百度吧!呵呵

网友E(2015-07-18):
你可以用取模软件自己取模,建立字库。

网友E:
就像这样

网友F:
、自建字库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单片机装不下一个完整的二级字库。二级中文字库需要256k字节。一般是使用外挂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