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AFT电压的几点体会

楼主(2015-05-20):
彩电出现自动搜台不存台现象,绝大部分是中周内附电容氧化,引起中频频率偏移的原因,解决的办法是更换中周或用瓷片电容代换中周内附电容,重新调整磁芯,调 整磁芯的一般方法是采用无信号调整法,即可排除故障。但在调整时往往会出现AFT电压调不到最高,找不到灵敏点等现象,致使调整无从下手,现将本人在调整 AFT电压时遇到的上述情况及解决办法提出来与大家磋商:
    一、无论怎样调整中周的磁芯,AFT电压变化总是不明显,电视机在搜台时根本收不到台,说明中周的谐振频率与38M相差太多,解决方法:
    1、在视频检波中周两端并接一只270P的可变电容(先断开中周的内附电容),不接电视天线调整可变电容,使屏幕上的雪花最多、最密。用数字表测出容量后,用固定电容代换(这是本论坛介绍的经验)。
    2、把高频头的TU端断开,接一只预选器用的可调电阻,调整可调电阻,收到一个电视台的信号,调整270P的可变电容,使图象、伴音最佳(可变电阻与可变电容要相互配合调整),然后用同容量的固定电容代换。
    以上两种最适用于用瓷片电容代换中周内附电容的调整方法。
    二、当中周的磁芯调整到电感量最大(最小)时,AFT电压仍有升高的趋势,说明视频中周的谐振频率偏高(偏低),此时应加大(减小)并接在中周两端电容的容量。
    三、通过调整,存台正常而个别台无彩色时,应微调视频中周磁芯(一般情况下是旋进1/4—1/2圈),并配合调整AFT中周。
    四、有的集成电路有两个AFT电压输出脚(如TA7680的13、14脚,测量时一般接13脚),某一只AFT输出脚的电压调整到最佳仍不能存台时,不妨再测量另一只输出脚,重新进行调整。
    五、有的集成电路AFT电压并不一定调整到最大值(如LA768X系列集成电路),一般在5.5V左右,辨别此电路调整是否准确的方法是:在搜台的情况 下,电表的指针应在5.5V的上、下摆动(电压指示范围在0V—10V间变化),如果只是在5.5V的位置向上、向下摆动,说明磁芯的位置调整不正确。
    六、当彩电的图象、伴音、存台正常,而个别台的图象干扰伴音时(在屏幕下方出现白色字幕时最明显),此时可在高频头的中频输出端并接一个吸收回路,吸收回路是用中周并接一只270P的电容(中周的内附电容去掉),在出现干扰时调整270P的电容,即可排除故障。
    七、有的彩电用的是76M的中周,切记不能用38M的代换。
    八、中周的内附电容用外置的瓷片电容代换时,有的电视机个别台的图象上会出现网纹干扰,解决的办法只能整体代换中周。
    九、如果AFT电压已调整的非常准确,但仍不能存台时,不要忘记检查集成电路AFT输出脚至CPU的AFT输入脚之间的有关元件。
   十、最头痛的是无论如何调整中周,AFT电压始终无变化迹象,此时不要忘记查看一下集成块是否损坏(最好的办法是用正品代换)。
    以上几点是本人在无专用仪器的情况下代换中周或电容所碰到的个例,不一定有普遍性。至于修理不存台的故障,还有其他方法(如用38M的晶振)。无信号调整AFT电压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可参阅《家电维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