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修一台长虹LT32710液晶,兰色指示灯常亮,不开机,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5-05-20):
故障现象:兰色指示灯常亮,不开机,按遥控或本机键指示灯不动作:
1. 关闭电源开关,用镊子短接U14—24LC32的4、5脚不松手,开启电源开关,蓝色指示灯亮再按面板
   上开待机按键,看到指示灯不停闪烁后电视启动,这时松开镊子,屏幕出现白屏。
2. 关闭电源开关重启电视,存储器数据被清空恢复到出厂状态(注:平板电视出现存储器数据错乱现
   象时都可以采用该方法维修,效果很不错),此时开机可见屏亮一下并出现开机画面然后黑屏。
3. 断开主板CON1插排第12脚BRI-ADJ后开机,屏被点亮并出现字符,可遥控进行各功能操作,判断
   为:屏参数错误,可进总线调整屏参
4. 进总线方法:用长虹遥控器RP57B,按“静音”、“菜单”、在菜单显示期间依次 按“7”、“2”、“1”、“7” ]
   即进入工厂模式。
5.选择SYSETN(进入工厂)项,更改第一项PANEL-TYPE就可改变屏的参数值,改到和屏一致即可。
6. 退出总线:不能遥控关机,需按菜单返回第一页,选择RXIT(退出工厂模式)项,点右键即可退出。

网友A(2016-12-02):
谢谢分享,资料太好了。正好碰到同样故掌。用此方法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