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组装LED条屏幕

楼主(2015-05-20):
1. LED条屏概述
LED屏幕,作为新的媒体,运动的发光图文,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信息量大,随时更新,有着非常好的广告和告示效果。LED屏比霓虹灯更加简单,容易安装和使用,效果变化更多,可以随时更新内容,是很好的户内外发视觉媒体。LED屏幕属于高科技电子产品,价格比较高,以前集中在政府和单位中使用。技术不断进步,价格不断降低,组装和维护更加简单。小型的LED条屏,因为价格便宜,安装和使用简单,漫漫被大众接受,逐步走进大小店铺,应用更加大众化,逐步开始普及。

2. 条屏应用:
2.1. 广告应用---新媒体,新效果,新业务
LED条屏幕作为新的媒体,也是新型的装饰材料,可以嵌入到很多室内装饰当中,使装饰更加富有动感,不断更新的字幕,可以作为新告示板,宣传优惠和促销信息等。极大地提高了室内装饰的档次,有着良好的视觉效果。由于LED条屏幕的安装和使用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制约了在广告行业的发展。掌握LED技术,可以提高室内装饰的技术含量,扩展业务。

2.2. 系统集成--2次开发
LED条屏幕,由于控制简单,嵌入到各类面向大众的设备。字体大,富有动感,信息量大,适合远距离观看,及时向大众播报最新消息,吸引大众注意。广泛应用到 排队系统,报站系统,饮水机等。LED条屏控制卡,功能简单稳定,可以很方便地嵌入到系统里面,为开发者省去了开发LED显示的烦琐工作,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系统的功能和创新。LED条屏控制卡开发包,提供了详细的开发例子,为你系统集成和2次开发提供了很好环境。

_

3. 组装意义
LED产业链已经很完善,所有的配件都可以很容易在网上买到,LED的技术参数,日趋统一,行业标准基本形成,所有零配件都已经模块化。为自行组装LED屏幕奠定基础。LED条屏,由于材料成本低,零售价格高,当批量向LED屏幕供应商采购的时候,成本和价格不好控制。最终用户并不熟悉LED屏幕,需要供应商的提供安装和维护的服务,所以自行组装LED屏幕,在当地销售,可以获得最大利润。
举例:组装1个128x16点的单红的户内LED屏幕,通过连接PC串口更新屏幕的内容
3.1. 屏幕的组成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LED条屏构成,单元板,电源,控制卡,连线

单元板背面

单元板正面
_
开关电源 和 LED条屏控制卡
(每样配件的图片)

3.1.1. 单元板
单元板是LED的显示核心部件之一,单元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显示效果的。单元板由LED模块,驱动芯片和PCB电路板组成。LED模块,其实是由很多个LED发光点用树脂或者塑料封装起来点阵。
驱动芯片主要是74HC595 74HC245/244 74HC138 4953。
户内条屏 常用的单元板规格有:
参数:D=3.75;点距4.75mm 64点宽x16点高,1/16扫 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参数解释:
发光直径:指的是发光点的直径D=3.75mm
发光点距离 4.75mm ----根据观看者的距离选择,户内一般选择4.75
单元板大小:64x16---最常用的单元板,最容易买到,价格也最便宜。
1/16扫:单元板的控制方式。
户内亮度:指LED发光点的亮度,户内亮度适合白天需要靠日光灯照明的环境。
颜色:单红,最常用,价格也最便宜。双色一般指红绿,价格高。
如果你想做一个128x16点的屏幕,只需要用2个单元板串接起来 就可以了。

_

3.1.2. 电源
一般使用的是开关电源,220V输入,5V直流输出。需要指出,由于LED显示屏幕属于精密电子设备,所以要采用开关电源,不能采用变压器。 对于1个单红色户内64x16的单元板,全亮的时候,电流为2A。
推理出,128x16双色的屏幕全亮的时候,电流为8A。应该选择5V10A的开关电源。
3.1.3. 控制卡
我们推荐使用低成本的条屏控制卡,可以控制1/16扫的256x16个点的双色屏幕,可以组装出最有成本优势的LED屏幕。该控制卡属于异步卡,就是说,该卡可以断电保存信息,不需要连接PC都可以显示储存在里面的信息。
详细信息请参阅 该控制卡的用户手册采购单元板的时候,请询问清楚参数,100% 兼容的单元板有:
08接口 4.75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 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08接口 7.62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 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08接口 7.62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 半户外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_
该控制卡采用16PIN 08接口

3.1.4. 关于16PIN 08接口
由于单元板和控制卡的厂家众多,所以单元板的接口式样众多,在组装LED屏的时候,必须先确定接口的一致性,才方便组装。这里只介绍最常用的LED接口:LED行业编号:16PIN 08接口:他的接口顺序如下:
2ABCDG1G2STBCLK161NNNENR1R2NN15解释:
ABCD 为行选信号,STB(LT)为锁存信号,CLK(CK)为时钟信号,R1,R2,G1,G2为显示数据,EN为显示使能,N为地(GND)。 确认单元板和控制卡的接口一致,就可以直接连接了。如果不一致,就需要自行制作转换线(转换一下线的顺序)
3.1.5. 连线
分为数据线,传输线,和电源线。数据线用于连接控制卡和LED单元板的排线,传输线用于连接控制卡和电脑。电源线,就是用来连接电源和控制卡,电源和LED单元板。连接单元板的电源线的铜芯直径不小于1mm(毫米)
3.2. 配件制作
3.2.1. 排线(数据线)制作
排线和电脑机箱里面的数据线类似,只是线的宽度有点差异。可以在电脑城买到相关的材料。制作排线,需要一个工具,就是特殊的钳子(图片),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良品率。制作排线的材料有:排线,排线头,排线帽。这里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制作16PIN(16线)的排线,需要购买16PIN的线和相应大小的排线头和帽。制作步骤,把线头用剪刀剪平,然后放头排线头,(注意线和头的平衡),然后放进压线钳的中央,用力压紧,然后把线绕过来,安装排线帽。 排线帽 很重要,可以有效保护排线,让排线更加结实,不要省。

_
( 钳子照片 排线的 配件)

3.2.2. 电源线制作
电源分为220V电源线 和5V电源线。220V电源线用于连接开关电源到市电,最好采用3脚插头,可以在五金店买到。这里着重讲述5V直流电的电源线,由于5V的电流比较大,最好采用铜芯直径在1mm以上的红黑对线(务必要红黑)。有条件的话,最好将线的两头装上金属件

_
(如图)

3.2.3. RS232线制作
RS232线,用于连接电脑和控制卡,更新屏幕数据。这里需要用到DB9头 和网线(可以在电脑城买到)。仔细观察DB9头,上面有数字的,将5连接棕,将3连接棕白。将网线夹紧,装好在DB9头。(这里很重要,一定要夹紧,自己用力拉几下,看看是否一拉就断)。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头,是否导通。这里需要指出,DB9的头分公头和母头的。计算机后面的属于母座,所以要买个公插对应。如果不明白请仔细观察一下你的PC。现在的笔记本一般没有串口,请购买一条USB转RS232串口的线

_
(DB9的配件图片)

3.3. 布线指南
第一次安装,请严格按照步骤来操作,减少错误发生。
第1步:检查电源电压,找出直流正负 连接开关电源,将220V电源线连接到开关电源,(确认连接正确后,连接到AC或者NL接线柱)然后插上电。会发现电源有个灯会亮,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一下V+ 和V-之间的电压,确保电压在4.8V-5.1V 之间,旁边有个旋钮,可以十字螺丝刀调节一下电压。为了减少屏幕发热延长寿命,在亮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把电压调节到4.5V-4.8之间。确认电压没有问题后,断开电源,继续组装其他部分。
第2步: 先把电源关闭。将V+连接红色线,V-连接黑线,分别连接到控制卡和LED单元板,黑线接控制卡和电源的GND。红线连接控制卡的+5V和单元板的VCC。每个单元板1条电源线。完成后,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电源连接示意图

第3步: 连接控制和单元板,用做好的排线,连接。注意方向,不能接反。请注意,单元板2个16PIN的接口,1个是输入,1个是输出,靠近74HC245/244的是输入,将控制卡连接到输入。输出连接到下一个单元板的输入。

_

第4步: 连接RS232数据线,将做好的数据线一头连接电脑的DB9串口,另一头连接控制卡,将DB9的5脚(棕)连接到控制卡的GND,将DB9的3脚(棕白)连接到控制卡的RS232-RX。如果你的PC没有串口,可以到电脑城买条USB转RS232串口的转换线。

第5步: 再次检查连线,是否正确,黑线连接的是-V和GND。红线连接的是+V和VCC +5V。
第6步: 接通220V,正常情况下,电源灯亮,控制卡亮,屏幕有显示。如果不正常,请检查连线。或者查看错误检修。
第7步: 打开下载的软件,设定屏幕的参数,发送字幕。具体参照软件使用说明。
如果屏幕出现两个单元板显示相同的内容,请把用软件设定屏幕的大小为8个汉字。
4. 软件使用说明-LED-UPDATE

http://www.smsled.com/ 下载

图2-1

4.1. 简易使用步骤:
1 选择连接到控制卡的PC串口
2 点击<直接发送到屏幕>,状态拦显示“SEND OK”
3 屏幕立即显示“在此输入显示信息”
4.2. LED-UPDATE详细说明:
4.2.1. 设定屏幕参数
点击<设定屏幕参数>

图2-2

1 [在重设编号密码]输入密码,默认密码为 123456
2 打勾<打勾为重新设定编号和屏幕大小>
3 选择[屏幕大小],[屏幕新的编号]
4 确认无错后,点击<发送设置>
4.2.2. 批量信息保存到屏幕,自动循环显示
1 在信息框[在此输入显示信息],输入要显示的内容,选择[效果],和[重复次数],然后按<提交到列表>,将信息保存到列表。
2 重复第一步骤。
3 点击<保存列表到屏幕>,将列表里面的信息保存到屏幕里面,这样即使断电,信息也不会丢失.
4.2.3. 删除信息
1 如果要全部删除屏幕里面的信息 选择[全部删除],点击<删除信息>
2 如果要删除某个位置的信息,在[全部删除],选择你要删除的位置,点击<删除信息>
4.2.4. 发送独立信息。
1 在信息框,输入你要显示的内容。
2 在[不保存],选择,[不保存]临时显示,断电将消失;[添加]保存到屏幕,不会覆盖已经存在的信息;[覆盖]选择[记录号]将信息保存到指定的位置,如果该位置已经有信息,将被覆盖。
4.2.5. 列表的保存和打开
点击<保存列表>,可以保存列表为文件。
点击<打开列表>,可以打开已经存在的列表文件。
4.3. 软件说明和图片的替换
如果你想将软件横眉的图片替换成你的喜欢的图片,请将程序目录下面的图片文件head.bmp和updata.bmp 替换成你需要图片。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oem.dll 修改里面的内容。将你的联系信息写到里面。
5. 外框制作
外框分类:支架,简易框,不锈钢边框
5.1. 支架制作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外框要求不一样,我们先讲述内嵌安装的时候,不需要外框,但是需要一个安装支架。安装支架一般用铝型材,比较轻便,切割加工容易。我们也可以用万能角铁(就是有很多孔的直角形的铁条)。我们可以看到单元板背面有安装用的铜柱,是用来把单元板固定在支架,支架应该长一点,预留灯箱的安装孔。把单元板,控制卡,电源都固定在支架,数据线和220V电源线要绑在支架上,要绑好,打个结,不要扯几下,就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屏幕就组装好了。可以拿去安装在其他设备上面,如灯箱。

_
安装螺栓 和 铜柱

5.2. 简易框制作流程
我们看到买回来的单元板,会发现亮度不一,或者应用的场合可能有水花,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屏幕表面贴一个有机玻璃,有机玻璃一般采用茶色,或者暗红色的。有机玻璃可以在广告和装饰材料店买到,是按斤买的。我们采用薄一点的,太薄可能容易弯曲。这里需要提醒,由于有机玻璃的切割需要技巧,最好在买的时候,准备好尺寸,让店铺帮你切割。 对于一般场合,需要一个框,我们可以使用铝合金型材(例如 截面是正方形的空心铝条),我们可以去铝合金型材店买到。如果采用铝合金框的话,屏幕很小的话,可以把单元板直接固定在外框,强度足够的话,就不需要支架了。具体外框制作工艺,可以参考灯箱的制作。

5.3. 不锈钢框制作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LED屏幕外框都是不锈钢的。其实不锈钢的外框,只是在简易边框的基础上,包一层薄薄的不锈钢皮。看上去美观,大方,增加附加值。至于包框的流程 需要用到折边机,我们可以到厨具制作的小五金厂,代为加工。最好到专业LED外框专业制作店。专业店,最大的差别就是包边的接缝的很小。
5.4. 铝合金外框
我们可以到铝合金型材的材料店购买到符合屏幕厚度的材料,然后切割组装
6. 错误排除
6.1. 无显示
检查电源连接,确认电源灯和控制卡上灯是否亮,测量电源控制卡,单元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电源正常,请检查控制控制卡与单元板的连接。采用替换配件的方法,排除错误。
6.2. 显示混乱
情况1,2个单元板显示相同的内容。--请用软件,重新设定屏幕的大小。
情况2,很暗。--请用软件,设定OE电平。
情况3,隔行亮。数据线接触不好,请重新连接。
情况4,某些汉字显示不正常。--属于正常,不在国标字库内的汉字和符号。
情况5,屏幕某些区域没显示。更换单元板。
6.3. 无法更新屏幕数据
1,采用广播地址,发送。看看是不是屏幕编号错了。
2,检查串口号 是否正确,串口是否被占用。
3,检查连线,是否正确,是否断了。
7. 工具和配件
必备工具:
数字万用表, 40W烙铁, 焊锡丝(要买最贵,不要贪便宜), 松香, 螺丝刀, 排线压线钳, 剪刀,
常用配件一览:
控制卡,单元板,电源,电源线,电源插头,5V电源线,排线,排线头,网线,串口头

网友A(2015-10-14):
感謝,了解了廣告牌只這樣的

网友B(2017-01-08):
感谢分享,真详细。

网友C(2017-02-22):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
有配件就可以安装的,还是要谢谢楼主你的。

网友E:
现在早就usb刷卡了,有个u盘就能改字,价格高点的话都是自带wifi的,直接用手机就能发送,便宜的控制卡也就十来块,

网友F:
很详细,非常有帮助。

网友G(2017-12-06):
这个应用得很多了。

网友H:
现在大街小巷都是这样的广告屏,原来是如此的方便制作和安装。学习了,谢谢。

网友I(2018-01-20):
很详细,单独存一份。刚好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

网友J(2022-07-28):
好资料!自己宝宝上材料照做,可惜打不开软件下载地址,没有软件

网友K:
这是脱机屏  还有联机的要有网线连接,

网友L:
讲的很好,学习了,打算自己弄一个

网友M:
现在大街小巷都是这样的广告屏,谢谢楼主如此分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