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数字万用表的调校

楼主(2015-05-20):
1  . 数字万用表是不能进行自我校调的,就像一把尺子不能测量自己是否准确一样。因为多数数字万用表为比较式仪表,其A/D转换器的正常工作要依赖于一基准电压。仪表基本挡的显示值与输入电压、基准电压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例如DT-890型表所用A/D转换器为7106(有的为7136),属于一种双积分A/D转换器。对于200mV挡,仪表显示值N(不包括小数点)与基准电压、输入电压有下列关系存在,N=1000/Vref·Vin,式中Vref为基准电压,Vin为仪表输入电压(被测电压)。转载请注明转自“维修吧-
    上述关系式是由7106芯片内部确定的,外界无法改变。由此可见,将7106的31脚(Vin端)与36脚(Vref端)短接时,Vin=Vref,此时不论Vref大小如何,仪表显示值N=1000,对于200mV挡小数点定在10位,实际显示100.0mV。可见数字万用表自校是不能有准确结果的。对于3 1/2位数字万用表200mV挡的调整,正确的做法是用一块4 1/2位数字电压表(或4 2/3位数字万用表)作为基准表,测量其基准电压(7106芯片是35、31两脚之间电压),然后调整分压电位器,使4 1/2专位基准表显示100.00mV,此时,再将仪表输入端与基准电压端短接(7106是31脚与36脚短接),被校表应显示100.00mV,允许末位有±1的误差。若显示超出允许范围,则是A/D转换器的精度太差,应更换。
2  .一块M890D型数字万用表,按照以前刊登过的方法进行调校,出现如下情况:“将万用表置于200mv挡,将集成块7106 36脚和31脚短接,无论如何调节以36脚为中心的校整电位器,显示始终为“99.6mv”,曾怀疑分压电路有故障,经查分压电路完好。另用一块表测36脚基准电压,即能正常可调,可调范围为85mV—115mV。转载请注明转自“维修吧-
    对此,作如下分析:因AD转换器的准确度是由36脚基准电压决定的,当把36脚基准电压送入31脚进行“自我”测量时,改变36脚基准电压,所显示的测量结果始终为99.6mV,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不是99.6mv!                3  .不久前笔者按有关方法调试一只DT-890数字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200mV挡(直流),再短路A/D转换器Ic7106的31脚和36脚,显示99.7mV,调节微调电位器,显示值在99.5—99.8mV之间变化,但无论如何调节也不能显示100mv。我怀疑外围分压电阻有问题,检查时又正常,调试陷入困惑。后来用另一块万用表测36脚电压,并试着调节电位器,显示值在80~120mV之间变化。说明36脚电压能够调到100mV。很多资料所介绍的“自我”校调是不是不适合某些数字万用表,欢迎电子爱好者提出自己的见解。

网友A:
这个嘛,如果短路后不显示1000就是芯片质量不好,不必纠结,换好芯片就OK了。比例法,调整没有用的。

网友B(2015-10-20):
有人做个过万用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