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负离子加湿器设计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5-05-20):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0^0;
sbit  SCL=P0^1;

sbit dio=P0^2;
sbit clk=P0^3;
sbit stb=P0^4;

sfr P3M1=0xb1;//强推挽输出
sfr P3M0=0xb2;

sfr ADC_CONTR=0xBC;   //ADC用
sfr ADC_RES=0xBD;
sfr P1ASF=0x9D;

sbit kzd=P3^7;      //低速控制
sbit kzz=P3^6;      //中速控制
sbit kzg=P3^5;      //高速控制
sbit kzf=P3^4;      //负离子控制
sbit kzj=P3^1;      //加湿控制

sbit ledd=P2^1;//低速指示灯
sbit ledz=P2^2;//中速指示灯
sbit ledg=P2^3;//高速指示灯
sbit ledj=P2^4;//加湿指示灯
sbit ledf=P2^5;//负离子指示灯
sbit ledkq=P1^1;//空气质量指示灯
sbit ledds=P1^3;//定时指示灯

sbit fmq=P3^0;      //蜂鸣器

uint zzshu=1000;//初始化时,赋值大于转动脉冲数
uint fzshu=1000;//初始化时,赋值大于转动脉冲数

uchar qw;            //气味处理值
uint qwcaiji; //气味采集值
uint key;

uchar TM_0,TM_2,TM_4;    //TM1629B显示用参数
uchar code table[]={0x7e,0x42,0x5d,0x57,0x63,0x37,0x3f,0x52,0x7f,0x77};

uchar code zheng[]={0x30,0x60,0xc0,0x90};
uchar code fan[]={0x30,0x90,0xc0,0x60};

void TM1629B_xie(uchar xie)
{
uchar i;
for(i=0;i<8;i++)
{
clk=0;
if(xie&0x01)
{dio=1;}
else
{dio=0;}
clk=1;
xie>>=1;
}
}

void TM1629B_COM(uchar cmd)
{
stb=0;
TM1629B_xie(cmd);
stb=1;
}

void TM1629B_mie(void)
{
uchar i;
stb=0;
TM1629B_xie(0xc0);    //地址命令,00H显示地址
for(i=0;i<14;i++)
{TM1629B_xie(0x00);}  //所有显示为灭
stb=1;
}

void TM1629B_init(void)
{
clk=1;
stb=1;
dio=1;
TM1629B_COM(0x00);//显示模式
TM1629B_COM(0x40);//写数据、地址自动增加
TM1629B_mie();
TM1629B_COM(0x89);//显示开,灰度2/16
}

void delay(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0;j>0;j--);
}

void init_ADC(void);    //ADC初始化
uint get_ADC_qw(void);  //获取气味AD结果
void SC09A(void);//按键扫描

uint a,b;//定时、风速
bit g;//开机
bit qh;//切换标志位

uint num;            //时间定时

uchar ir;           //红外线用
uint startflag;
uint bitnum;
uchar irjsok,irjm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void irjm(void)                   //把ir时间值解码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移位保存
if(irdata[k]>6)      //判断值1或0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j]=value;
irjmok=1;
}
}

void irkz(void)         //一个码值对应一个控制
{
if(ircode[1]==0xFF)
    {
if(ircode[2]==0x09)//第1个按钮,开关
{
fmq=1;
delay(15);
fmq=0;
g=~g;
a=0;//开机复位,定时灯全灭
b=1;//开机低速运行
if(g==1)
{
zzshu=0;
fzshu=1000;
}
else
{
   zzshu=1000;
fzshu=0;
}
}

if(g==1)              //防止关机时,按键有声音
{
if(ircode[2]==0x11) //第2个按钮,风速
{
fmq=1;
delay(15);
fmq=0;
b++;
if(b>3)//风速循环
{
b=1;
}
}

if(ircode[2]==0x19)//第3个按钮,加湿
{
fmq=1;
delay(15);
fmq=0;

kzj=~kzj;
ledj=~ledj;//加湿指示灯
}
if(ircode[2]==0x17)//第4个按钮,负离子
{
fmq=1;
delay(15);
fmq=0;

ledf=~ledf;
kzf=~kzf;
}

if(ircode[2]==0x16) //第5个按钮,定时
{
fmq=1;
delay(15);
fmq=0;

a=a+60;
       if(a>360)
   {
a=0;
}
qh=1;//按定时按钮,显示自动切换成定时
}

if(ircode[2]==0x04) //第6个按钮,切换
{
fmq=1;
delay(15);
fmq=0;

qh=~qh;
}
}//if(g==1)
}//if(ircode[1]==0xFF)
}//irkz

void main()
{
uint t;//ADC采样时间控制

P3M1=0;//P3.0强推挽输出
P3M0=0x01;

fmq=1;//上电响
delay(50);
fmq=0;

  delay(350);//电压稳定再进行IAP操作

init_ADC();
    TM1629B_init();

TMOD=0x12;//定时器1为方式1,定时器0为方式2
EA=1;
TH1=(65535-45872)/256;
TL1=(65535-45872)%256;
ET1=1;
TH0=0x00;
TL0=0x00;
ET0=1;
TR0=1;
TR1=1;    //定时器1开,定时、滤网时间共用
IT1=1;    //外部中断1设置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IT0=1;    //外部中断0设置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

while(1)
{

if(irjsok)  //红外程序,用遥控器按钮6解除滤网报警
{
   irjm();
       irjsok=0;
}

  if(irjmok)
{
irkz();
irjmok=0;
}
//-----------------------------------------
SC09A();//按键扫描
//-----------------------------------------
if(zzshu<150)//正转150个脉冲
{
   int i;
   zzshu++;
for(i=0;i<4;i++)
{
P1=P1&0x0f;
        P1=P1|zheng[i];
  delay(8);//
}
}
else
{
P1=P1&0x0f;
}

if(fzshu<150)//反转150个脉冲
{
   int i;
   fzshu++;
for(i=0;i<4;i++)
{
P1=P1&0x0f;
  P1=P1|fan[i];
  delay(8);//
}
}
else
{
P1=P1&0x0f;
}
//---------------------------------------------
        if(a==1)
{
if(num>1100)     //最后1分钟算做55秒
{
g=0;
a=0;//定时时间到关机,为了区别手动按到0值时不能关机
}
}

                //红外线测试时加g=1

        if(g==1)//开机时,执行以下程序
        {
if(a!=0) //定时器T0开始工作
{
if(num>1205)//设置定时时间,1分钟设置为1205
       {
num=0;
   a--;
}
}

if(a==0)//a=0时,一直保持num值加不上去
{
num=0;
   }

if(qh==1)
{
ledkq=1;
ledds=0;
}
else
{
ledkq=0;
ledds=1;
}

    if(b==1)//低速
   {
kzd=0;        //低风
kzz=1;
kzg=1;

         ledd=0;
ledz=1;
ledg=1;
}
       if(b==2)//中速
   {
kzd=1;     //中风
kzz=0;
kzg=1;

         ledd=1;
ledz=0;
ledg=1;
}
       if(b==3)//高速
   {
kzd=1;     //高风
kzz=1;
kzg=0;

                ledd=1;
ledz=1;
ledg=0;
}

TM1629B_COM(0x00);//显示模式
TM1629B_COM(0x44);//写数据、固定地址
stb=0;
TM1629B_xie(0xc0);    //地址命令设置00H,这是个位
       TM1629B_xie(table[TM_0]);
stb=1;
stb=0;
TM1629B_xie(0xc2);    //地址命令设置02H,这是十位
       TM1629B_xie(table[TM_2]);
stb=1;
stb=0;
TM1629B_xie(0xc4);    //地址命令设置04H,这是百位
       TM1629B_xie(table[TM_4]);
stb=1;
TM1629B_COM(0x89);//显示开,灰度2/16

}
else//g不等于1时,关闭输出
{
kzd=1;      //低速控制
kzz=1;      //中速控制
kzg=1;      //高速控制
kzf=1;      //负离子控制
kzj=1;      //加湿控制

ledd=1;//低速指示灯
ledz=1;//中速指示灯
ledg=1;//高速指示灯
ledj=1;//加湿指示灯
ledf=1;//负离子指示灯
ledkq=1;//空气质量指示灯
ledds=1;//定时指示灯
qh=0;      //开机显示空气质量

TM1629B_COM(0x00);//关闭屏幕操作
TM1629B_COM(0x40);
TM1629B_mie();
TM1629B_COM(0x89);
}

qwcaiji=qwcaiji+get_ADC_qw();
t++;
if(t==200)                  //调整模拟量处理的时间间隔
{
qw=qwcaiji/200;      //平均滤波
t=0;
qwcaiji=0;
}

if(qh==1)                   //空气质量与定时切换显示
{
TM_0=a%10;
TM_2=a%100/10;
TM_4=a/100;
}
else
{
TM_0=qw%10;
TM_2=qw%100/10;
TM_4=qw/100;
}
    }//while
}//main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定时、滤网用
{
TH1=(65535-45872)/256;
TL1=(65535-45872)%256;
num++;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红外程序用
{
ir++;                       //一个周期ir值=0.278ms
}

void int1() interrupt 2     //INT1下降沿接收红外信号
{
if(startflag)
{
if(ir>42)//检测引导吗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
ir=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jsok=1;
startflag=0;
}
}
else
{
startflag=1;
ir=0;
}
}

void init_ADC(void)
{
P1ASF    =0x01;    //选择P1.0通道
ADC_RES  =0;       //清理结果寄存器的值
ADC_CONTR=0x80;    //开启电源、540个时钟、选用P1.0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C09A(void)
{
if(key==0x0020)//开关
{
fmq=1;
delay(15);
fmq=0;

g=~g;
a=0;//开机复位,定时灯全灭
b=1;//开机低速运行
if(g==1)
{
zzshu=0;
fzshu=1000;
}
else
{
   zzshu=1000;
fzshu=0;
}
key=0;
}
if(g==1)
{
if(key==0x1000)//风速
{
fmq=1;
delay(15);
fmq=0;
b++;
if(b>3)//风速循环
{
b=1;
}

key=0;
}
if(key==0x0800)//加湿
{
fmq=1;
delay(15);
fmq=0;

kzj=~kzj;
ledj=~ledj;//加湿指示灯

key=0;
}
if(key==0x0400)//负离子
{
fmq=1;
delay(15);
fmq=0;

ledf=~ledf;
kzf=~kzf;

key=0;
}
if(key==0x0080)//定时
{
fmq=1;
delay(15);
fmq=0;

a=a+60;
       if(a>360)
   {
a=0;
}
qh=1;//按定时按钮,显示自动切换成定时

key=0;
}

if(key==0x0040)//切换
{
fmq=1;
delay(15);
fmq=0;

qh=~qh;

key=0;
}
}//        if(g==1)
}

uint get_ADC_qw(void)
{
     uchar mn=0;
     ADC_CONTR=0X88; //开电源、开始转换ADC_START=1,选择P1.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转换结束ADC_FLAG=1
mn=ADC_RES;
     ADC_CONTR&=~0X10;         //ADC_FLAG清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turn mn;
}

void int0() interrupt 0     //INT0下降沿接收SC09A
{
uchar i,j,temp;
uchar dizi=0x81;
uint keyzhi=0xffff;
bit bit_temp;

EA=0; // 屏蔽全局中断
SCL=1;
for(i=0;i<50;i++){}          //延时
SDA=0;                       // 拉低SDA,端口送出START 信号
for(i=0;i<50;i++){}          //延时

for(j=0;j<8;j++)//发送8位地址
{
SCL=0;
temp=dizi&0x80;
for(i=0;i<50;i++){}          //延时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dizi=dizi<<1;
for(i=0;i<50;i++){}          //延时
SCL=1;
for(i=0;i<50;i++){}          //延时
}

SDA=1; //释放SDA 端口,将SDA设置为输入端口
SCL=0;
for(i=0;i<50;i++){}          //延时
SCL=1;
for(i=0;i<50;i++){}          //延时

//此处读ack回应,不做处理

//读16位按键数据
for(j=0;j<16;j++)
{
SCL=0;
for(i=0;i<50;i++){}          //延时
SCL=1;
for(i=0;i<50;i++){}          //延时
bit_temp=SDA;
if(bit_temp)
{
keyzhi=keyzhi<<1;
keyzhi=keyzhi|0x01;
}
else
{
keyzhi=keyzhi<<1;
}
}

SCL=0;
SDA=1;
for(i=0;i<50;i++){}          //延时
SCL=1;
for(i=0;i<50;i++){}          //延时
SCL=0;
SDA=0; //发送 NACK 信号
for(i=0;i<50;i++){}          //延时
SCL=1;
for(i=0;i<50;i++){}          //延时
SDA=1; //结束

key=keyzhi^0xffff;//异或

EA=1; //全局中断使能
/*
CIN0   0x1000     S1风速
CIN1   0x0800     S2加湿
CIN2   0x0400     S3负离子
CIN5   0x0080     S4定时
CIN6   0x0040     S5切换
CIN7   0x0020     S6开关
*/
}

网友A(2018-01-13):
能看看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B(2018-07-14):
你好!可以共享学习加湿器程序?QQ:2362034

网友C(2019-12-11):
看看产品电路原理图

网友D(2020-02-22):
没有原理图,程序看不懂

网友E:
能够提供电气原理图吗?